求一个自举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为什么全桥驱动需要自举电路,自举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目前一知半解,求一个详细解释,越详细越好。

网友:
【求一个自举电路工作原理】。【求一个详细解释,越详细越好】。

你自己先把电原理图画出来吧。各元器件务必编号,标注清楚。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数字电路的,或单片机的复位电路。那就是因为数字电路中因为有时许逻辑电路的缘故,在系统上电时电路存在些非法状态,就如:RS触发器电路,这种不稳定状态会造成运行故障,这时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上电”时间,这个时间时钟电路不工作,等过这一阶段才开始工作。

网友:
自举电路就是一种经济实用的驱动电路,它通过将低侧 MOSFET 的开关信号作为高侧 MOSFET 驱动电路的输入信号,来间接地提供高侧 MOSFET 所需的驱动电压。具体来说,自举电路利用了电感元件的自感性质以及二极管的导通特性,将低侧 MOSFET 上拉电路的电能转化为高侧 MOSFET 的驱动电压。当低侧 MOSFET 开关通道时,电流会先通过电感元件,然后再通过高侧 MOSFET,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源和漏之间建立一个电势差,从而实现高侧 MOSFET 的驱动。

网友:
迭代的经验,自举电路好处多多呀

网友:
H桥的高侧开关管的源级电压不是GND,当开挂管打开的时候源级电压约等于母线电压,这个时候要想维持开关管的打开就要求栅极驱动电压要高于母线电压,这就是自举电容的用处。

网友:
因为,桥类电路,用的如果全是 NPN管,则上管为共集组态,

共集不是不能饱和的,想要饱和,就得让基极电位超过 Vcc,而在线性电路中则勿超。

网友:
凡是共集拓扑若要用来做开关,驱动者就得 加自举或浮地馈电,否则,管子无法饱和。

网友:
自举电路就是通过对自举电容充电使得VGS(N-MOS)的电压(电容两端压降)达到导通阀值

网友:
自举是因为H桥的上桥臂驱动电压是需要高于母线电压的,这个高压由自举电路产生。

网友:
自举电路工作原理能理解但是讲不来,这个上网搜一下,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