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不识别了

楼主:
我的JLINK v8不识别了,我网上搜解决办法。
先短接ERASE,后短接TST,都是照着网上说的干的。
安装了软件

我用第一个软件

选择AT91SAM7S64,

点击连接

提示ID不对。
我用第二个软件,
先打开软件

插上JLINK,烧写按钮不变为有效。
我选中auto-mode,再取消,烧写按钮有效了,可是点击
不反应。

有人说把之前的文件删掉

结果连接都没有了。

我该怎么办?大神帮我,谢谢

网友A:
以前有个jink 也是老是掉bios,烧了一段时间又掉了,又烧。都多少年了。不记得怎么烧了。楼主多试试。

反正就算写程序进去写对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jink 也是老是掉bios,烧了一段时间又掉了,又烧。都多少年了。不记得怎么烧了。楼主多试试。 ...

连接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试。估计我的JLINK要挂了

网友B:
JLink已经坏了好几个了,也没想着修,不过也没扔,你这是重新烧写固件吗?

网友C:
买个学生版的,4,5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已经坏了好几个了,也没想着修,不过也没扔,你这是重新烧写固件吗?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学生版的,4,500块钱

四五百,太贵了

网友D:
先确保J-Link V8已正确连接到电脑和目标设备,并检查各种接线和插头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保J-Link V8已正确连接到电脑和目标设备,并检查各种接线和插头是否正常工作

还连接什么目标设备,固件都擦除了。

网友:
一直都是用的V9版本的,V8就不太了解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