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在 Raspberry Pi上安装 QT

楼主:
Qt开发环境

1.同步更新源

sudo apt-get update

2.安装qt5开发环境

sudo apt install qtbase5-dev qtchooser qt5-qmake qtbase5-dev-tools
 最新的Raspbian OS系统基于Debian 11 (bullseye”),原来的sudo apt-get install qt5-default命令不可用,会提示E: Package ‘qt5-default’ has no installation candidate。

3.安装qtcreator

sudo apt-get install qtcreator

4.安装其它的依赖库
根据您的应用软件需要,可以需要安装某些特定库:

#安装qml开发环境
sudo apt-get install qtdeclarative5-dev

#安装QtMultimedia
sudo apt-get install qtmultimedia5-dev

#安装Qtserialport
sudo apt-get install libqt5serialport5-dev

#安装opengl的开发环境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es2-mesa-dev

#安装QtMySQL
sudo apt-get install libqt5sql5-mysql
提示 如果在运行程序时报缺少某个库的错误,可用如上方式替换成对应库名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我们通过显示屏来打开Qt Creator软件

配置Qt

1.打开 Qt Creator 就可以进入集成开发环境

2.配置qmake编译器

选择菜单栏Tools下Options选项,打开左边的Kits菜单,选中Kits标签页下的Desktop,选中Compilers的下拉列表,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配置对应的C和C++编译器。

如果你需要添加特殊的编译器,可以在Compilers标签页中进行配置或添加

转载来自:https://rpideveloper.com/topic/35/qt-%E5%AE%89%E8%A3%85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

网友A:
这么安装QT会不会有些库安装的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安装QT会不会有些库安装的不全?

正常使用是够了,如果有缺,缺啥补啥。

WX:上海晶珩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