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osix实现的cmsis-rtos接口

楼主:
主要是需要rtos的线程中的suspend和resume,linux里面原始posix没这个设施(POSIX标准里有,linux没实现)。求posix实现的cmsis-rtos接口,有url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POSIX是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
CMSIS的创建是为了帮助行业标准化
然后用 posix实现的cmsis-rtos接口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SIX是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 CMSIS的创建是为了帮助行业标准化 然后用 posix实现的cmsis-rtos接口 帮楼 ...

是的,我们现在是在Linux上跑Threadx,但是tx自己用了siguser1,2两个信号,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很诡异。所以想直接要一个支持线程 suspend的posix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