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 RT-Thread Studio创建工程项目

楼主:
使用RT-Thread Studio软件来创建APM32F407开发板的工程项目

一、创建项目

1.1、添加开发板

打开SDK管理器,添加开发板,这里没有APM32F407 Tiny Board开发板,选择比较接近的MINI开发板型号,安装资源包。

1.2、创建项目

选择上步选择的开发板型号。

1.3、创建的工程项目

二、编译项目

2.1、创建项目后,编译提示下面错误

2.2、修改

将RT_WEAK void rt_hw_us_delay(rt_uint32_t us)修改为

void rt_hw_us_delay(rt_uint32_t us)

重新编译项目

编译正常通过

三、下载

下载 程序到开发板

四、程序运行

程序下载完成后,串口输出和操作

以上就是使用rt-thread studio软件创建项目的过程,软件上能直接创建rt-thread项目,确实方便了很多。

网友A:
用rt-thread studio软件创建项目的过程,软件上能直接创建rt-thread项目比较省事,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t-thread studio软件创建项目的过程,软件上能直接创建rt-thread项目比较省事,方便

软件创建项目是挺省事的,前提是软件里面已经移植好驱动,要不驱动部分还得自己修改。

网友:
大佬用的是5.0.1的内核,官方给的驱动也是最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