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1 熟悉thonny软件与micropython的基本语法

楼主:
第一步,开箱及排针焊接

先来两张焊接完成照片,我用了彩色排针区分引脚功能,看起来还不错。我买的两个picoW模块,然后就是标配外设了。

第二步:刷入micro python固件。

按住'BOOTSEL'按键,插入microusb通讯线到电脑上。

然后电脑会显示插入一个127MB的移动磁盘,见下图。

通过下面链接下载固件到桌面,然后拖动到移动磁盘里,下面是固件链接:

复制完成后,该磁盘会自动退出,此时已经完成固件烧录工作,重新上电即可。

第三步,安装Mu客户端软件

Mu最新windows版客户端我已经上传到下载中心,我尝试从官网下载了几次才成功,后面审核成功后我会补充链接。

安装过程不再赘述,参考几张下面的图片

安装完成后点击图标启动,第一次启动需要好几分钟,因为会安装很多依赖环境,不过中间图标挺有意思,是个动图。

等了大概五六分钟后出现下面界面

选择RP2040后出现下面界面,这个是正常的编辑界面

注意右下角,如果RP2040没刷固件并连接到电脑的话显示下面图标

正常连接的话显示这个图标,并且连接时候左下角会提示发现新的RP2040设备。

第四步,开始愉快的micro python编程工作了

先写个hello world!

写好代码点一下检查,会校验格式是否有问题,左下角会有提示,然后点运行,下部是REPL窗口,可以看到运行结果

网友A:
用彩色排针区分引脚功能玩这个,是个好注意,减少了插座针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彩色排针区分引脚功能玩这个,是个好注意,减少了插座针几率

实际操作起来不好搞,主要是不同颜色间隔开的,每种颜色只有一两个针,拼接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