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2:驱动外设-LED

楼主:
避坑指南:PICO W的板载LED指示灯不是GPIO25(PICO才是),而是通过WIFI芯片(CYW43439)外扩的IO口WL_GPIO0,所以千万别用25端口,那肯定不好使。

好在pico w已经对板载LED底层进行了封装,只需要调用“LED”这个对象即可。

大家可以通过底部REPL窗口,输入dir(machine.Pin.board),会显示底层封装情况

板载led亮灯例程如下: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ed = machine.Pin("LED", 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led.on()
    utime.sleep(1)
    led.off()
    utime.sleep(1)

点运行后,实际效果视频如下所示:

WeChat_20230529225221

网友:
类似的避坑倒是很值得注意,就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一个很小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