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U盘操作

楼主:
APM32F407包含两个USB接口,支持USB低速、全速、高速模式,并且内置了高速PHY。相比STM32外置PHY的做法极大简化了外围电路设计。

本次评估板引出的USB主端口为OTG-HS,分配在PB14,PB15两只脚。如下图所示:

官方提供的HOST/MSC例程给出了操作U盘的基本演示。
需要添加到工程的USB文件如下:

USB的处理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点:
1、中断处理

void OTG_HS1_IRQHandler(void)
{
    USBH_OTG_IsrHandler(&usbHostHandler);
}

2、任务创建
由于U盘操作是一个含有阻塞状态的任务,使用RTOS能够避免出现其它任务无法响应的状况。为达到该效果,USB处理需要设为较低优先级任务。本测试将其设置为系统最低优先级,堆栈为2KB。

osThreadDef(thd_usb, usb_task, osPriorityLow, 1, 0x800);
obj_init_order5(usb_task_creat);
void usb_task_creat(void)
{
    os_obj.tid_usb_task = osThreadCreate(osThread(thd_usb), NULL);
}

3、USB状态扫描
该步骤主要用来检测USB设备是否就绪

    while (1)
    {
        USB_HostProcess();
        USB_HostUserApplication();

        osDelay(1);
    }

4、USB应用处理
设备就绪后,进入应用处理状态:
按板载两个按键分别执行U盘文件浏览和U盘读写操作。

具体操作代码较多,此处不做详述,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帖尾代码进行测试。
读写操作创建两个文件:
如下图所示:

APM32USB.PDF文件内容截取部分,如下所示:

测试代码托管在gitee平台:

网友A:
点赞,有空最好补个演示视频

上次有个测评评委看了,说没有演示不太好判断测评实现结果。

网友:
高速那个通信能达到多块?

网友:
帮顶,顶起来~楼主加油~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有空最好补个演示视频 上次有个测评评委看了,说没有演示不太好判断测评实现结果。

可以,回头录制补上

网友:
感谢分享源码,大佬用心了,期待精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