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入一直显示短路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芯片,我在第一个板子上按照上面的焊接测试,输出是正常的

在第二个板子上同样进行焊接时,给24V电,总是短路,都是同一批板子,用万用表测试了几个电容也没被击穿短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检查了好多遍没有虚焊,就是给电就短路,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换了两个芯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会是板子原因吗,都是同一批打版回来的)

网友A:
输出短路吗?建议你拿掉芯片,先量一下板子本身是不是好的吧,电路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 个人问个问题, 就是输出C13 这里为什么要用10uF折麽大的电容?

网友B:
【LM317输入一直显示短路】

哪个东西【显示】短路?是供出24V的直流电源么?

网友:
把317拆焊下来,测量是否芯片还是电路连接问题

再进行判断

如是“换了两个芯片了,结果都是一样”板子短路大

网友:
步骤如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输入是不是短路,如果是可能故障

1、检查D1是不是焊反了,可能性最大。

2、检查一脚电压是不是正常.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查输入是不是短路,如果否可能故障

1、检查二极管D1是否为稳压二极管,如果是可能是稳压输出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短路吗?建议你拿掉芯片,先量一下板子本身是不是好的吧,电路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 个人问个问题, 就 ...

C13用10uF这么大,目的是上电后LM317的输出电压很缓慢地上升而不是上电后立即上升到设计值。

网友C:
楼主是如何判断“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如何判断“短路”的?

我用线性电源给24V供电,设置的最大保险电流是0.5A,我一通电,电流直接就到0.5A了,然后电压只有3到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17输入一直显示短路】 哪个东西【显示】短路?是供出24V的直流电源么?

是的

网友:
在8楼你说【我用线性电源给24V供电,设置的最大保险电流是0.5A,我一通电,电流直接就到0.5A了,然后电压只有3到4V】

这还不算是短路。电压3V,电流0.5A,还有6欧姆电阻。这就可以排除电路板的问题。因为电路板上线条短路,你的线性电源输出电压将几乎为零。

网友B:
加上24V电源测试时,你的稳压电源带了什么负载?

另外,从首帖图中看不出【可调】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3用10uF这么大,目的是上电后LM317的输出电压很缓慢地上升而不是上电后立即上升到设计值。

但把电容放在FB端,是不是会造成电路的瞬态响应变慢?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哪个器件焊接错了,反了或者短路了或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上24V电源测试时,你的稳压电源带了什么负载? 另外,从首帖图中看不出【可调】来。

空载,电路版上就焊了这一个芯片,这个可调是通过J1和J2的比值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把电容放在FB端,是不是会造成电路的瞬态响应变慢?

【但把电容放在FB端,是不是会造成电路的瞬态响应变慢?】

是的,电容放在此处,会使稳压电路的瞬态响应变得非常非常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路版上就焊了这一个芯片,这个可调是通过J1和J2的比值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电路版上就焊了这一个芯片】

这句话,费解。难道只焊上了U2,J1、J2、D1、D2、C8、C9……统统没有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版上就焊了这一个芯片】 这句话,费解。难道只焊上了U2,J1、J2、D1、D2、C8、C9…&helli ...

表达错了,是只焊了这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达错了,是只焊了这一个电路

【表达错了,是只焊了这一个电路】

我也这么想。如果J1、J2、D1、D2、C8、C9……统统没有焊,根本不可能输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达错了,是只焊了这一个电路

如果各元件【电阻和电容】没有损坏,【输入短路】最大的可能是LM317损坏,其次是输出端(电容C11两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线性电源给24V供电,设置的最大保险电流是0.5A,我一通电,电流直接就到0.5A了,然后电压只有3到4V

显然,你认为0.5A就是“短路”离了个大谱。电路中存在电容,电容的充电电流瞬时值较大,再加上负载电流,总电流超出0.5A很正常。

网友:
如果前级电源的输出电流始终是0.5A的话,先确定负载电流是多少,如果二者差值明显,那么说明电路状况异常,但依然不是什么短路。结合楼主贴说换过芯片、测过电容,如果芯片为全新的,测试也正确,那就只能说明楼主焊错了元件引脚。

网友:
2个板子进行对比测试,引脚之间全测量,肯定有不一样的虚焊或者其他问题之类的

网友:
电源芯片有没有安装散热片?或者电源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两个芯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估计有零件焊接出错,可以用万用表先检测一下,在通电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