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3:同步网络时间

楼主:
PICO W带有一颗无线模块,型号为Infineon CYW43439,具体如下图。

wifi模块由network模块控制,下面讲下具体代码函数作用。

WLAN为构造一个WIFI对象,STA_IF为作为sta,即连接热点。

active函数为是否激活wifi

connect函数连接wifi,括号给定wifi名称和wifi密码。

ifconfig函数返回wifi的基本信息。

测试的是我办公的wifi。

代码如下: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TP-LINK_F84C","56788765")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and  wlan.status() >= 0:
    print("Waiting to connect:")
    time.sleep(1)

print(wlan.ifconfig())

串口wifi信息:

 时间用到ntptime,具体可以参考论坛作者,链接如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9327-1-1.html

选择ntp服务器,选择时间类型,选择服务器,最后更新时间,我这里用字符串连接起来。

import network
import ntptime
import time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TP-LINK_F84C","56788765")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and  wlan.status() >= 0:
    print("Waiting to connect:")
    time.sleep(1)

print(wlan.ifconfig())

if wlan.status() != 3:
    raise RuntimeError('network connection failed')
else:
    print('connected')
    status = wlan.ifconfig()
    print( 'ip = ' + status[0] )
def sync_ntp():
     ntptime.NTP_DELTA = 3155644800   # 可选 UTC+8偏移时间(秒),不设置就是UTC0
     ntptime.host = 'ntp1.aliyun.com'  # 可选,ntp服务器,默认是"pool.ntp.org"
     ntptime.settime()   # 修改设备时间,到这就已经设置好了

sync_ntp()
# 已经设置好了,随便用
from machine import RTC
rtc = RTC()
print(rtc.datetime())
print(str(rtc.datetime()[0])+"年"+str(rtc.datetime()[1])+"月"+str(rtc.datetime()[2])+"日"+str(rtc.datetime()[3])+":"+str(rtc.datetime()[4])+":"+str(rtc.datetime()[5]))

串口输出如下:

网友A:
同步网络时间的控制中,需要进行active函数为是否激活wifi有关

还是今天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网络时间的控制中,需要进行active函数为是否激活wifi有关 还是今天测的

它这个用的不是北京时区吧,active激活后才能连接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