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RFID读写IC卡(RC522)

楼主:
这段时间正在研究IC卡操作,正好借助APM32开发板做一次完整的读写验证。
刚开始接触相关产品,主要研究M1类IC卡。本测试基于RC522进行学习测试,手上的卡片是NXP的S50卡。

RC522芯片支持UART,IIC,SPI三种通信,手上的模组是SPI接口,相比IIC和UART,SPI操作速度应该是最快的。
板子连接如下图所示:

RC522模块连接在SPI1,管脚配置如下:

// SPI1-PB3:SCK-PB4:MISO-PB5:MOSI
{GPIOB, GPIO_MODE_AF, GPIO_OTYPE_PP, GPIO_PUPD_NOPULL, GPIO_AF_SPI1, GPIO_SPEED_50MHz, 1,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SPI1 AUX
{GPIOB, GPIO_MODE_OUT, GPIO_OTYPE_PP, GPIO_PUPD_NOPULL, 0, GPIO_SPEED_25MHz, 1,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port_io_pin_make(rfid_cs, PB, 6);
port_io_pin_make(rfid_rst, PB, 7);

控制RC522通信除了SPI接口之外还需要一个RST脚控制其复位。

M1卡的结构这里不做赘述,可以将其看作是无线通信且有密钥保护的EEPROM。
对M1卡的操作主要包含:选卡、密钥验证、读卡、写卡。
卡的读写以块为基本单位,每块16B。每扇区4块,4块中的最后一块为密钥及保护信息。

GITHUB上有基于LPC4xxx的操作代码,不过嵌入了fls驱动库,需要对底层操作进行替换。
为方便移植,本测试将底层操作全部使用函数指针实现,底层主要包含如下操作:

void MFRC522_SS_enable(void)
{
	rfid_cs.dis();
}

void MFRC522_SS_disable(void)
{
	rfid_cs.en();
}

void MFRC522_RST_enable(void)
{
	rfid_rst.dis();
}

void MFRC522_RST_disable(void)
{
	rfid_rst.en();
}

const struct MFRC522_HAL_T rc522_hal = {
	MFRC522_SS_enable, // 片选生效
	MFRC522_SS_disable, // 片选取消
	MFRC522_RST_enable, // 复位生效
	MFRC522_RST_disable, // 复位取消
	ext_spi_rw}; // SPI读写

应用代码如下,一个串口命令输入处理函数和IC扫描程序:

/*******************************************************************************
 * @brief: rc522 lib app
 ******************************************************************************/
struct MFRC522_T rfid_obj;
int last_balance = 0;
unsigned int last_user_ID;
uu08 rc522_scan_en = 0;
uu08 rc522_scan_mode = 0;

#define MIN_BALANCE 300

/*******************************************************************************
 * @brief: rc522 lib start
 * @param argc 参数数量
 * @param argv 参数指针
 * @return 错误代码
 ******************************************************************************/
int rc522_lib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uu08 buff[80];

	rfid_cs.dir_out_pp();
	rfid_rst.dir_out_pp();

	rc522_scan_mode = 0;

	if(argc > 1)
	{
		if(argv[1][0] == 'w')
			rc522_scan_mode = 1;
	}

	rfid_obj.hal = &rc522_hal;

	setupRFID(&rfid_obj);

	rc522_scan_en = 1;

	dbg_puts(SYMBOL_LINE_DOT PTCR);
	return 0;
}
DBG_FUNX_EXPORT(rc522_lib_init, "[r/w]");

/*******************************************************************************
 * @brief: rc522 sca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MFRC522_scan(void)
{
	if (rc522_scan_en)
	{
		// Look for new cards in RFID2
		if (PICC_IsNewCardPresent(&rfid_obj))
		{
			// Select one of the cards
			if (PICC_ReadCardSerial(&rfid_obj))
			{
				// int status = writeCardBalance(rfid_obj, 100000); // used to recharge the card
				ic_card_opt();
			}
		}
	}
}
obj_app_order(MFRC522_scan);

/*******************************************************************************
 * @brief: rc522 op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ic_card_opt(void)
{
	//	show card UID
	dbg_print("\nCard uid bytes: ");
	for (uint8_t i = 0; i < rfid_obj.uid.size; i++)
	{
		dbg_print(" %X", rfid_obj.uid.uidByte[i]);
	}
	dbg_print("\n\r");

	// Convert the uid bytes to an integer, byte[0] is the MSB
	last_user_ID =
		(int)rfid_obj.uid.uidByte[3] |
		(int)rfid_obj.uid.uidByte[2] << 8 |
		(int)rfid_obj.uid.uidByte[1] << 16 |
		(int)rfid_obj.uid.uidByte[0] << 24;

	dbg_print("\nCard Read user ID: %X ", last_user_ID);

	if(0 == rc522_scan_mode)
	{
		// Read the user balance
		last_balance = readCardBalance(&rfid_obj);

		if (last_balance == (-999))
		{
			// Error handling, the card does not have proper balance data inside
		}
		else
		{
			// Check for minimum balance
			if (last_balance < MIN_BALANCE)
			{
				dbg_print("%08X, Insufficient balance\n", last_balance);
			}
			else
			{
				dbg_print("%08X, Balance OK\n", last_balance);
			}
		}
	}
	else
	{
		writeCardBalance(&rfid_obj, 0);
	}
	dbg_puts(SYMBOL_LINE_ADD PTCR);
}

演示视频:
调试串口启动IC卡扫描程序。
rc522_lib_init w 命令指示扫描到IC卡后执行写操作,具体是将IC的块0读出,将读取的数据写入块4
rc522_lib_init r 命令指示扫描到IC卡后执行读操作,具体是分别读取IC卡的块0和块4

发送rc522_lib_init w后将卡片开机驱动板,提示写操作后拿开IC卡。然后发送rc522_lib_init r指令,再次将卡片接近驱动板完成读卡操作。

rfid

测试代码托管在gitee平台:

网友A:
视频里,这熟悉的电流声音,是因为什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这熟悉的电流声音,是因为什么来?

没有麦,应该是插孔噪声信号被录进来了

网友B: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RFID到底有多少种卡,好像金融行业用的又不是M0卡,也不是M1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RFID到底有多少种卡,好像金融行业用的又不是M0卡,也不是M1卡。。。。

我了解到常见的应该有ID卡,IC卡,CUP卡。

安全要求高的基本都是CPU卡,身份证、金融卡都是这种,号称不可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我都没明白RFID到底有多少种卡,好像金融行业用的又不是M0卡,也不是M1卡。。。。

可以拿有NFC的手机扫一扫,就知道是什么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了解到常见的应该有ID卡,IC卡,CUP卡。 安全要求高的基本都是CPU卡,身份证、金融卡都是这种,号称 ...

IC卡确实可以暴力破解,因为密码就那么多位。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例程,手上还有吃灰的刷卡器,看能不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