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拓扑boost 形式电路可以用buck-boost 拓扑 或者 BUCK 拓扑吗?

楼主:
升压拓扑boost 形式电路可以用buck-boost 拓扑 或者 BUCK 拓扑吗?

或者常用的电源IC中的PWM 控制器 也可以适用于 不同的拓扑呢 像是 同时用于 BUCK BOOST 和BUCK-BOOST呢?

从原理来讲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升压拓扑boost 形式电路可以用buck-boost 拓扑 或者 BUCK 拓扑吗?】

不可以。

把三种形式的电路都画出来,进行比较,可知三种电路中电感、开关管、二极管的位置各不相同。

网友A:
不能直接用,涉及功率管驱动问题

网友:
不行的。可以通过选择具备Boost拓扑的内置电源IC,或者采用多种DC-DC拓扑结构进行组合设计,从而实现升压或降压升降等复杂的转换功能。

网友:
厉害了!!!,刚好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分享厉害了!!!,刚好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感谢分享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涉及功率管驱动问题

涉及功率管驱动问题?涉及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涉及功率管驱动问题

那反过来,Buck-Boost可以替代Buck,或者boost吧 ,
因为升降压是包括升压和降压的。

网友:
buck用于降压

boost用于升压

buck用于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