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驱芯片对地电阻的作用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是高侧驱动电路芯片VNQ7E100AJTR的部分使用说明。

其中,说在驱动感性负载时,还需要加入一个4.7千欧姆的对地电阻与二极管并联,起到反接电源的保护。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电阻?

网友:
不同的芯片,内部处理不一样,对地线的要求也不一样
原则上是驱动部分地回流路径不能过MCU,,,

单纯是从防反考虑,当电源反接时,电流从芯片的 GND 管脚倒灌进芯片内部,而 GND 管脚倒灌电流有一个上限,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电阻限流就可以,并且这个电阻值大小还要选择好

网友:
并上一个二极管,主要是考虑在驱动感性负载时,当驱动感性负载时,会在输出时有负电压, VCC减去负压 ,进行钳位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起到反接电源的保护和减小反向恢复时的峰值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