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瑞萨RZ/G2L开发板-试用体验】米尔的磁盘映像工具烧写SD卡失败

楼主:
我严格的按照《MYD-YG2LX_Linux软件开发指南.pdf》中的镜像烧写。烧写结束后,弹出提示,需要格式化磁盘:

 然后查看数据,只写入了几百M的数据,按理来讲有3.9G。我请示米尔的技术人员,说让我换卡,我换了16G、64G、128G、512G的卡,也换成不同牌子的卡。还是一样。

我就想知道,这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米尔提供的镜像烧写软件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镜像烧写软件好像是常用的,看看有没有新版本的。换成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镜像烧写软件好像是常用的,看看有没有新版本的。换成新版本的试试。

放弃治疗了,试了好几张卡都不行。

网友B:
最好试试8G的TF卡,推荐class4型卡,因为很多的uboot软件识别不了大于8G的FAT分区。

还可以使用分区软件将卡分区,为8G以下的分区,格式化成FAT32的格式

网友:
忘了说了,我说的UBOOT不是指flash的上启动程序,是指很多芯片内置在ROM中的引导程序。曾经遇到过多次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试试8G的TF卡,推荐class4型卡,因为很多的uboot软件识别不了大于8G的FAT分区。 还可以使用分区软件 ...

是用烧SD卡就出问题

网友C:
有的卡需要进行特殊操作的格式化,例如迪文科技的那个卡,好好问问是否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卡需要进行特殊操作的格式化,例如迪文科技的那个卡,好好问问是否需要

不清楚呀,文档也没有说,昨天米尔的远程搞作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