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START-F435】GPIO&EXTI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35】GPIO&EXTI使用

本文主要是学习AT32F435的GPIO&EXTI功能。参考代码为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1.2\project\at_start_f435\templates

模板中代码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①时钟初始化:

②GPIO初始化

③外部中断初始化

④While(1)中闪灯程序

⑤外部中断中更改闪灯速度

其中①时钟配置部分已经完成,本文针对②-⑤部分

GPIO

初始化API

配置过程:首先打开初始化GPIO的时钟,然后配置GPIO的参数(很经典了

void at32_led_init(led_type le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led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led_gpio_crm_clk[led],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ed_gpio_pin[led];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led_gpio_port[led], &gpio_init_struct);

}

GPIO的配置参数有IO引脚、IO模式、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开漏复用)、输入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驱动能力(强、弱两个等级)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gpio_pins; /*!< pins number selection */

gpio_output_type gpio_out_type; /*!< output type selection */

gpio_pull_type gpio_pull; /*!< pull type selection */

gpio_mode_type gpio_mode; /*!< mode selection */

gpio_drive_type gpio_drive_strength; /*!< drive strength selection */

} gpio_init_type;

功能函数API

输入模式:

flag_status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uint16_t gpio_input_data_read(gpio_type *gpio_x);

flag_status 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uint16_t gpio_output_data_read(gpio_type *gpio_x);

输出模式:

void gpio_bits_set(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void gpio_bits_reset(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void gpio_bits_write(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ins, confirm_state bit_state);

void gpio_port_write(gpio_type *gpio_x, uint16_t port_value);

EXTI

初始化

在crm中使能EXTI的时钟,配置GPIO引脚和外部中断源,配置外部中断的参数,分配NVIC优先级,使能NVIC。

void button_exint_init(void)

{

exint_init_type exint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CFG_PERIPH_CLOCK, TRUE);

scfg_exint_line_config(SCFG_PORT_SOURCE_GPIOA, SCFG_PINS_SOURCE0);

exint_default_para_init(&exint_init_struct);

exint_init_struct.line_enable = TRUE;

exint_init_struct.line_mode = EXINT_LINE_INTERRUPUT;

exint_init_struct.line_select = EXINT_LINE_0;

exint_init_struct.line_polarity = EXINT_TRIGGER_RISING_EDGE;

exint_init(&exint_init_struct);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nvic_irq_enable(EXINT0_IRQn, 0, 0);

}

参数上需要选择外部中断的类型(事件或者中断)、中断源、极性(上升沿、下降沿、上升下降沿)、使能位

typedef struct

{

exint_line_mode_type line_mode;

uint32_t line_select;

exint_polarity_config_type line_polarity;

confirm_state line_enable;

} exint_init_type;

功能函数API

清除中断标志位

void exint_flag_clear(uint32_t exint_line);

获取中断标志位

flag_status exint_flag_get(uint32_t exint_line);

软件产生一个外部中断

void exint_software_interrupt_event_generate(uint32_t exint_line);

中断使能

void exint_interrupt_enable(uint32_t exint_line, confirm_state new_state);

事件使能

void exint_event_enable(uint32_t exint_line, confirm_state new_state);

闪灯程序改写

都说会点灯就算是单片机入门了,但是例程中实现的方式不太优雅,因此稍稍改写了一点。

大概思路是用一个uint_32类型的变量记录LED的闪烁顺序,用然后依次移位判断LED的闪烁次序,因此只用提供一个周期性调度就可以显示LED的复杂闪烁效果了

LED参数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gpio_type* led_port;

uint16_t led_pin;

uint8_t blink_tikcs;

x_l_blink_mode_t x_l_blink_mode;

}x_l_blink_init_t;

LED状态类型

typedef enum

{

X_L_LED_ON = 0,

X_L_LED_OFF,

X_L_LED_BLINK_MODE_A,

X_L_LED_BLINK_MODE_B,

X_L_LED_BLINK_MODE_C,

}x_l_blink_mode_t;

__IO const uint32_t x_l_blink_mode_a = 0x0F0F0F0F;

__IO const uint32_t x_l_blink_mode_b = 0x50505050;

__IO const uint32_t x_l_blink_mode_c = 0x0A0A0A0A;

灯闪逻辑

uint8_t mode_a_status = 0;

mode_a_status = (((x_l_blink_mode_a >> (x_l_blink_init->blink_tikcs)) & 0x00000001) == 1) ? 1 : 0;

x_l_blink_init->blink_tikcs++;

if (x_l_blink_init->blink_tikcs >= 31)

{

x_l_blink_init->blink_tikcs = 0;

}

if (mode_a_status == 1)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实现效果

通过按键切换灯的模式,编辑灯的闪烁顺序就可实现复杂的效果

飞书20230531-225456

网友:
大佬的点灯程序,点出了不一样的风格哦。感谢分享!

网友A:
AT-START-F435和AT-START-F437有什么主要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START-F435和AT-START-F437有什么主要区别?

多一个网络接口好像

网友:
最近正好有学习雅特力芯片的想法,大家有没有适合初学的教程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