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薅的风扇

楼主:
  一个DC 025的头

 一个铅酸电池,

一个自锁按钮,一个风机

没得了

  剪了块电路板,薅了个type c

  手术刀开了个口,大小还比较合适

网友A:
展会送风扇,还挺应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会送风扇,还挺应景 哈哈

还是聊了一会天,才送的风扇

网友B:
静音效果如何,感觉这种电机的嗡嗡声音很严重,测EMC全频段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音效果如何,感觉这种电机的嗡嗡声音很严重,测EMC全频段超标

实验室太吵,听不到风扇的噪音,但风力还行,还想整个无刷的风扇

网友C:
这是又来录感了呀,有神马创意展示,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又来录感了呀,有神马创意展示,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就是改造了个Type C 方便充电

网友D:
怎么判断是铅酸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会送风扇,还挺应景 哈哈

天气开始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是铅酸电池呢

这种黑的带个塑料壳的,没有带充电管理芯片的一般都是铅酸

网友E:
改装下换个2170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是铅酸电池呢

估计用的是4V的铅酸

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装下换个21700的

手头只有软包,换21700 要充电管理芯片,先这样把

网友:
一个DC 025的头

 一个铅酸电池,

一个自锁按钮,一个风机

没得了   国产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DC 025的头  一个铅酸电池, 一个自锁按钮,一个风机 没得了   国产风

让更多人用上的东西

网友:
我之前的还是一个一个的电池不能充电的。电池比普通的5号电池还大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估计用的是4V的铅酸 也不便宜

好的强酸电池不便宜,杂牌的价格很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好的强酸电池不便宜,杂牌的价格很低

起了怪了,这种小风扇忽然就用那种小锂电池包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起了怪了,这种小风扇忽然就用那种小锂电池包了

杂牌的锂电价格也是很低,质量当然也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杂牌的锂电价格也是很低,质量当然也不会太好

说错了,

应该这种小风扇忽然就不用那种小锂电池包了

是的,杂牌的锂电价格也是很低

但是,这种杂牌的铅酸,也不便宜吧

网友:
这小玩意静音效果如何,感觉这种电机的嗡嗡声音很严重,测EMC全频段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杂牌的锂电价格也是很低,质量当然也不会太好

网友D:
铅酸除了体积大一点,容量小,充放电安全,重

锂电池包,劣质的容易鼓包,容量大,轻便,需要保护板成本,没有保护板充放电不安全

商家算的综合性价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铅酸除了体积大一点,容量小,充放电安全,重 锂电池包,劣质的容易鼓包,容量大,轻便,需要保护板成本 ...

锂电池主要就是能量密度高,同样的体积下有更大的容量,安全性的确需要特别小心,不过这种小容量的聚合物电池一般也不会出太大问题,最常见就是鼓包和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酸除了体积大一点,容量小,充放电安全,重 锂电池包,劣质的容易鼓包,容量大,轻便,需要保护板成本 ...

铅酸都不需要啥充电电路,如果上220直接阻容降压加稳压管,香的嘞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主要就是能量密度高,同样的体积下有更大的容量,安全性的确需要特别小心,不过这种小容量的聚合物 ...

比铅酸是能量密度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