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任务1:熟悉micropython的基本语法

楼主:
上手试玩前,下载Pico W相关开发板资料:

(1)硬件准备

拆箱测试,首先将PicoW开发板和micro USB线连接电脑,从页面:MicroPython - Python for microcontrollers 下载pico w的micropython UF2固件文件。

操作方法非常简单,按住开发板上BOOTSEL按键,然后重新将USB线接入PC电脑,此时电脑出现RPI-RP2的盘符,将UF2的文件拖入U盘中即可。

(2)软件准备

安装Mu Editor软件,运行打开后,如下图界面显示。

如果同时在电脑上连接多个虚拟串口设备,需要注意右下角,设备选择为RP2040. 此时,可以在RP2040 REPL窗口进行micro python的代码输入和调试。

(3)点灯 blinky跑起来

为提高效率,在代码编辑窗口上新建代码文件,例如,如下的LED点灯程序。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ed = machine.Pin("LED", 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led.on()
    utime.sleep(1)
    led.off()
    utime.sleep(1)

点击MU界面上的运行,此时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LED灯闪烁起来,至此,第一个上手实验完成。micropython的开发环境已经搭好,接着着手其他有趣的实验吧~~~

(4) 注意事项

A、注意UF2的文件导入,需要先按住BOOTSEL再次給开发板上电

B、如果发现micropython的UF2固件有不稳定现象,可以尝试切换其他UF2的固件文件

C、如果有兴趣编译最新的micropython固件,可以将代码仓的代码拉取,采用CMAKE重新编译UF2文件。

网友A:
如果有兴趣编译最新的micropython固件,可以将代码仓的代码拉取,采用CMAKE重新编译UF2文件。是不是可以高度定制自己的固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兴趣编译最新的micropython固件,可以将代码仓的代码拉取,采用CMAKE重新编译UF2文件。是不是可以高 ...

可以的。也可以做一些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