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 任务2 驱动外设->蜂鸣器->2只老虎音乐

楼主:
经过任务1的操作,基本可以熟悉Pico W的使用和micropython代码的运行(实时装载)。如何脱机运行(每次上电自动运行)?如何将其他外设玩起来呢?本次实验任务将详细讲解。

(1)硬件准备

将Pico W与底板(Grove Shield for Pi Pico)连接起来,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带底板的原理图:

Grove Basic Kit for Raspberry Pi Pico | Seeed Studio Wiki

此处,需要将pico W的双排2.54mm的排针焊接,然后插入Grove底板上。Pioc W开发板的芯片朝上,且需要留意底板上的USB方向丝印提示哦!

然后,将Buzzer V1.2的扩展模块通过4pin连接线接入到Grove的A0接口,这样硬件就完成链接:

Buzzer Grove底板 备注
GND GND
VCC VCC 3.3V供电
NC NC
SIG A0 GP26(对应picoW的引脚)

(2)软件调试

A、链接的蜂鸣器为有源蜂鸣器,可以选择高低电平反转进行驱动蜂鸣器发声。如下示例代码将驱动蜂鸣器按照1秒鸣叫-1秒停止进行循环控制。

import machin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utime

buzzer = machine.Pin("GP26", 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buzzer.on()
    utime.sleep(1)
    buzzer.off()
    utime.sleep(1)

B、为了让蜂鸣器奏出音乐的节律,参考了一下网络上的其他资料:

stm32蜂鸣器播放音乐_蜂鸣器音乐_quote6的博客-CSDN博客

其中的原理就是:通过调节PWM的频率和占空比,代表着不同的音符。从#Do->#RE....#So,例如如下示例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from time import sleep

buzzer = PWM(Pin(26))
while True:
    buzzer.freq(1046) #DO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175) #RE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318) #MI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397) #FA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568) #SO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760) #LA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buzzer.freq(1967) #SI
    buzzer.duty_u16(1000)
    sleep(1)

(3)调试实验

经过前面的实验,我们基本可以把音符奏出,此时,将音符组合起来,就有了如下“2只老虎”音乐声调了!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ADC, PWM
from time import sleep

buzzer = PWM(Pin(26))
vol = 1000
def DO(time):
    buzzer.freq(1046) #1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RE(time):
    buzzer.freq(1175) #2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MI(time):
    buzzer.freq(1318) #3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FA(time):
    buzzer.freq(1397) #4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SO(time):
    buzzer.freq(1568) #5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LA(time):
    buzzer.freq(1760) #6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SI(time):
    buzzer.freq(1967) #7
    buzzer.duty_u16(vol)
    sleep(time)
def N(time):
    buzzer.duty_u16(0) #close
    sleep(time)
while True:

    DO(0.25)
    RE(0.25)
    MI(0.25)
    DO(0.25)
    N(0.01)

    DO(0.25)
    RE(0.25)
    MI(0.25)
    DO(0.25)

    MI(0.25)
    FA(0.25)
    SO(0.5)

    MI(0.25)
    FA(0.25)
    SO(0.5)
    N(0.01)

    SO(0.125)
    LA(0.125)
    SO(0.125)
    FA(0.125)
    MI(0.25)
    DO(0.25)

    SO(0.125)
    LA(0.125)
    SO(0.125)
    FA(0.125)
    MI(0.25)
    DO(0.25)

    RE(0.25)
    SO(0.25)
    DO(0.5)
    N(0.01)

    RE(0.25)
    SO(0.25)
    DO(0.5)

(4)注意事项

A、硬件搭建时候,需要留意Grove底板的焊接和连线,物理硬件需要正确,才能确保后面的代码运行效果;

B、如果希望制作其他的音律的歌曲,可以用其他音符转换器生成乐谱替换即可。

网友:
这音乐库找出来,玩得挺开心的吧。恭喜楼主完成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