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讨论电机驱动

楼主:
学习电机驱动

网友:
啥样的电机呢?有刷无刷?同步异步?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l298n :L298N 是一种双H桥电机驱动芯片,其中每个H桥可以提供2A的电流,功率部分的供电电压范围是2.5-48v,逻辑部分5v供电,接受5vTTL电平。一般情况下,功率部分的电压应大于6V否则芯片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得先说说想学习什么种类的电机的驱动技术啊。电机的种类很多的

网友:
“学习电机驱动”

不知你要求什么样的电机驱动?

最简单的电机驱动方式:一个空开直接启停!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