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

楼主:
我现在刚开始学习FPGA,各位大佬们有什么推荐的没,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学生自己学?还是入职要求学?

网友B:
如果只是一般的学习,可以:

  1. 学习基础知识:FPGA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因此需要先学习数字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等相关基础知识。可以通过书籍、在线教程等途径进行学习。

  2. 编程语言选择:FPGA常用的编程语言有Verilog和VHDL两种,这两种语言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求来选择一种合适的语言进行学习。

  3. 工具选择:常用的FPGA开发工具有Xilinx Vivado、Altera Quartus等。这些工具都有其特点,需要根据实际开发需求和个人喜好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学习。

  4. 学习平台选择:FPGA开发板是实践学习的重要平台,市面上有各种不同型号的开发板可供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项目需求来进行选择。

  5. 社区交流:FPGA开发涉及的知识面广、复杂,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加入FPGA相关的社区或者论坛进行交流和问题解决。

  6. 实践锻炼:FPGA开发是一项需要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可以通过完成一些小项目来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同时,还需要注重代码规范、优化思路等方面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生自己学?还是入职要求学?

主要还是为了就业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般的学习,可以: 学习基础知识:FPGA是一种可编程逻辑器件,因此需要先学习数字电路、 ...

恩,谢谢了

网友:
可以去B站或者咱们论坛教学视频看看,有很多的视频可以免费学习一下。如果想要接触培训,也可以单独联系我

网友:
B站上有完整的学习资料啊,当然最好的是买个开发板对着教程学习

网友C:
论坛里有很多书,多找来看看;买一块开发板,跟着一句一句的把代码敲出来,在板子上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很多书,多找来看看;买一块开发板,跟着一句一句的把代码敲出来,在板子上跑。

大佬有没有推荐的开发板,某东商城上面可否推荐一款便宜入门级的

网友D:
楼主的FPGA学的咋样了?快一年了应该也能有一定的设计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FPGA学的咋样了?快一年了应该也能有一定的设计经验了?

应该是学会了

网友:
先买个开发板跟着野火的视频学习,慢慢积攒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