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5、DSP库FFT测试

楼主:
官方demo没有开优化,编译后烧录超级慢,开了O3优化后快不少。

#include "main.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m32f4xx_gpio.h"
#include "apm32f4xx_misc.h"
#include "apm32f4xx_usart.h"

extern void DSPTestDemo(void);

uint32_t delay_init(void)
{
	uint32_t c;

	/* Enable TRC */
	CoreDebug->DEMCR &= ~0x01000000;
	CoreDebug->DEMCR |=  0x01000000;

	/* Enable counter */
	DWT->CTRL &= ~0x00000001;
	DWT->CTRL |=  0x00000001;

	/* Reset counter */
	DWT->CYCCNT = 0;

	/* Check if DWT has started */
	c = DWT->CYCCNT;

	/* 2 dummys */
	__ASM volatile ("NOP");
	__ASM volatile ("NOP");

	/* Return difference, if result is zero, DWT has not started */
	return (DWT->CYCCNT - c);
}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start = DWT->CYCCNT;
	/* Go to number of cycles for system */
	ms *= (SystemCoreClock / 1000);
	/* Delay till end */
	while ((DWT->CYCCNT - start) < ms);
}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Type;

    /* Set system interrupt priority grouping */
    NVIC_ConfigPriorityGroup(NVIC_PRIORITY_GROUP_2);

    /* Init delay function */
    Delay_Init();

    /* Init LED */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 Init USART1 */
    USART1_Init(115200);

    /* Init KEY */
    APM_MINI_PBInit(BUTTON_KEY2, BUTTON_MODE_GPIO);
    APM_MINI_PBInit(BUTTON_KEY1, BUTTON_MODE_GPIO);

		delay_init();
    /* Wait board and module power on */
    delay_ms(200);

		uint32_t t1 = DWT->CYCCNT;
		DSPTestDemo();
		uint32_t t2 = DWT->CYCCNT;
		printf("time=%fus\n",(t2-t1)*1000000.0/SystemCoreClock);

    APM_MINI_LEDOn(LED3);

    while(1)
    {
        delay_ms(10);
    }
}

没有开启FPU情况下2048点FFT耗时约16.2ms,网友stm32f407的测试对比

尝试加入宏定义开启FPU,但是编译报错了。。

__FPU_PRESENT = 1,__FPU_USED = 1

网友:
大佬出品果然是高深的测试。学习了!

网友A:
我试着在Firmware Library例程的MDK工程里定义__FPU_PRESENT=1,__FPU_USED=1可以编译通过

编译警告是因为  at32f403a_407.h里定义了__FPU_PRES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在Firmware Library例程的MDK工程里定义__FPU_PRESENT=1,__FPU_USED=1可以编译通过 编译 ...

回头试试

网友:
多之前把APM看成AT了,下的雅特力的例程,刚刚又装了极海的SDK试了下,添加__FPU_PRESENT=1,__FPU_USED=1定义会出现和你一样的错误

这种情况应该是__FPU_USED重复定义了,你看看只加__FPU_PRESENT=1不加__FPU_USED=1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