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6、AES加解密测试

楼主:
AES算法是一个对称分组密码算法。数据分组长度必须是 128 bits,使用的密钥长度为 128,192 或 256 bits。对于三种不同密钥长度的 AES 算法,分别称为“AES-128”、“AES-192”、“AES-256”。AES加密算法涉及4种操作:字节替代(SubBytes)、行移位(ShiftRows)、列混(MixColumns)和轮密钥加(AddRoundKey)。

APM32F407内置了该算法的硬件模块。

demo代码中加入运行时间计算代码,结果如下:

网友:
AES加密算法涉及操作还不少

网友:
硬件加密,速度就是快,极海的特色非常多!

网友A:
在OTA升级的应用中,能对整个bin文件进行AES加密吗?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TA升级的应用中,能对整个bin文件进行AES加密吗?

可以的

网友:
今天研究了一下,需要一个很大的ram空间。

如果 bin文件大小大于 SRAM,就没法做了。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