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文件如何放两个或以上的板框

楼主:
一个PCB文件如何放两个或以上的板框

(主板+转接板+按键板+传感器板+显示板等等)除了主板,其他的板子可能就几个物料

pads一个pcb文件是不是不能放两个板框,我有一个很小的按键板,想放一起,放不了。只能用另一个pcb文件?这样成本就高了。能不能把板框都改成2D线,然后设为所有层?但是这个方法不能按要求范围灌铜!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两块板子?可以拼板,但pcb厂家不干。你这么搞他们亏了。

网友:
好象也是按框框收费的,还不去打单板。

网友:
你一个里面放两个,加工厂也不会给你那也加工啊,除非自己做拼板,PCB厂也会给你再次拼板的

网友A:
把多个PCB板图拼到一个PCB图上,可以这样整。几个PCB拼在一起,这些拼在一起的PCB的层数设置和板层厚度设置都需要完全一致就行

网友:
如果需要分别设计不同的PCB文件就有些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多个PCB板图拼到一个PCB图上,可以这样整。几个PCB拼在一起,这些拼在一起的PCB的层数设置和板层厚度设置 ...

pads不好拼的

网友A:
还是武艺不精

pads这么强大的软件,这种小技量实现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武艺不精 pads这么强大的软件,这种小技量实现不了吗

pads不强大的  AD才强大 PADS  3D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