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031_STB开发板测评】+点阵屏显示驱动与电子计时牌

楼主:
前面介绍过一种8x8点阵屏的显示驱动,但要显示一些信息就需要将多个模块级联起来。然而采用这种级联方案,在价格方面是不划算的。为此就选用一款红色的P4.75点阵屏来替代它,该点阵屏的规格为16*64点阵,其外观如图1所示。

 图1 点阵屏外观

该点阵屏采用的接口方式为HUB08,各引脚的名称如图2所示。

图2  HUB08接口

该点阵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A---PB9

B---PB8

C---PA6

D---PA5

R1 ---PA0

OE ---PA1

LAT ---PA2

CLK---PA3

使用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LR1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LR1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fine CLK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CLK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LA_hig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LA_low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LB_hig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LB_low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LC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LC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LD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LD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LEN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fine LEN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

#define LSTB_hig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define LSTB_low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对相关引脚进行工作模式配置的函数为: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点阵屏发送数据的函数为:

void OutByte(uint16_t dat)
{
    uint8_t i=0 ;
    for(i=0;i<16;i++)
    {
        CLK_low;
        if(dat&0x8000)
        {
            LR1_high;
        }
        else
        {
            LR1_low;
        }
        dat=dat<<1;
        CLK_high;
    }
}

发送多列数据的函数为:

void  DisCol(uint16_t dat,uint16_t len)
{
    while(len--)
    {
		 OutByte(dat);
    }
}

输出行地址的函数为:

void  SeleRow(uint8_t Nd)
{
    uint8_t N;
	N=Nd;
	N=N%16;
    if(N&0x01)   LA_high;
    else  LA_low;
    if (N&0x02)  LB_high;
    else  LB_low;
    if (N&0x04)  LC_high;
    else  LC_low;
    if (N&0x08)  LD_high;
    else  LD_low;
}

检测驱动测试的显示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DisCol(0x5555,4);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15)  ScanRow=0;
}

实现图3所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gpio__Init();
	ScanRow=0;
    while(1)
    {
		 Display();
    }
}

图3测试效果

为实现数字符号的显示,需使用字模提取软件来获得相应的字模,其存储结构为:

uint8_t S[]={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0x42,0x7E,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20,0x30,0x28,0x24,0x24,0x22,0x22,0x7E,0x20,0x20,0x78,0x00,0x00,/*"4",4*/

0x00,0x00,0x00,0x7E,0x02,0x02,0x02,0x1A,0x26,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5",5*/

0x00,0x00,0x00,0x38,0x24,0x02,0x02,0x1A,0x26,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6",6*/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1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7",7*/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8",8*/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64,0x58,0x40,0x40,0x24,0x1C,0x00,0x00,/*"9",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相应的显示测试函数为:

void DisCol(uint16_t lenght)    // 显示数字
{
    uint16_t dat;
    uint8_t m=8;
    while(lenght--)
    {
               dat=(V[m*32+16+ScanRow]<<8)+V[m*32+ScanRow];
               OutByte(dat);
               m=m+1;
    }
}

如果将它与RTC计时功能结合起来,就可实现一个具有电子时钟功能的点阵信息牌,其显示效果如图4所示。

图4 显示效果

演示视频:

电子计时牌

网友A:
李老师的作品,按步部班,每个作品都是学习的精品,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老师的作品,按步部班,每个作品都是学习的精品,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老师的作品,按步部班,每个作品都是学习的精品,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