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加热焊接时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
如图,铝基板上是一个过孔,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和背面的铝板短路吗?或者铝基板加热板设计成这种过孔不好?

网友:
准备重新画一个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过孔的直径和壁厚,或者不将过孔设计在散热器所在的区域,从而降低短路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过孔的直径和壁厚,或者不将过孔设计在散热器所在的区域,从而降低短路的风险。

这就有个取舍的问题,当时认为过孔焊接更牢固,现在就有这个可能短路的风险,又画了一个焊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增加过孔的直径和壁厚,或者不将过孔设计在散热器所在的区域,从而降低短路的风险。

当时考虑怕温度高了把电源线给化了,后来想想短路风险更大

网友B:
铝基板的焊接比常规PCB板的焊接要困难,因为他的散热是太快了,注意要调高电洛铁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的焊接比常规PCB板的焊接要困难,因为他的散热是太快了,注意要调高电洛铁的温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