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

楼主: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是为了吸收D和S之间电流发峰值吗?减小D和S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应力?

网友A:
RC的值如何取呢?

网友:
在MOS管的D和S之间串联RC电路是为了吸收D和S之间电流发峰值吗?

没错,理解正确

减小D和S之间的电流或者电压应力?

电压应力?楼主先通俗地普及一下什么是电压应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的值如何取呢?

为了减少由于上管MOS的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过程,而带来的高频振荡冲击,常在下管MOS的漏源极之间加入RC吸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的值如何取呢?

至于如何取值,楼主就随意摆了两个MOS管,就敢让大家给讲如何取值,看着题的问题挺深奥,提问题的方法,值得商榷

给一个文档好好爵爵啃啃吧

先上个图

网友C:
这种解法是不是一般是整流或者电机控制的H桥电路?请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压应力?

网友:
减小开关过程中 D 和 S 之间的电压或电流峰值,从而保护 MOSFET 开关管和降低 EM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少由于上管MOS的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过程,而带来的高频振荡冲击,常在下管MOS的漏源极之间加入RC吸 ...

假如频率是1.7M  电压幅值是56V  RC如何取值呢 后面电感是0.47uH 电流0.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解法是不是一般是整流或者电机控制的H桥电路?请楼主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压应力?

我说的电压应力无非就是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