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里面无源微波元件:定向耦合器的原理和应用

楼主:
定向耦合器(Directional Coupler)是一种用于将电磁能量从一个传输线传输到另一个传输线的无源微波元件。它主要用于微波电路中的功分、合成、衰减、抽取等应用。定向耦合器能够在两个传输线之间实现能量的定向耦合,同时保持功率的平衡和相位的稳定性。

定向耦合器的基本结构由两个传输线构成,分别称为主传输线和耦合传输线。主传输线是用于传输电磁能量的线路,而耦合传输线则用于从主传输线耦合一部分能量。这两个传输线之间通过电磁场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能量的转移。

定向耦合器通过调节主传输线和耦合传输线之间的物理参数,如宽度、长度和距离等,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最常见的定向耦合器类型是基于微带线或同轴线的耦合器。微带线定向耦合器通常采用耦合槽的方式实现能量的耦合,而同轴线定向耦合器则通过在同轴线上引入耦合环实现能量的耦合。

定向耦合器的性能主要通过其耦合度和插入损耗来衡量。耦合度表示从主传输线到耦合传输线的能量转移效率,而插入损耗则表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损失的功率。理想的定向耦合器应具有高耦合度和低插入损耗,同时保持良好的频率响应和相位平衡。

在微波电路设计和射频系统中,定向耦合器是一种常用的元件,广泛应用于功率分配、功率检测、反射系数测量和干扰抑制等方面。它在无线通信、雷达系统、微波测量和天线工程等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耦合器

网友A:
好复杂的知识,没接触过这一块,完全看不懂啊!研究研究!

网友B:
我们用到过,耦合后要检波器检波

网友C:
挺不错的,优异的隔离度、宽带性能、低损耗和可实现复杂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到过,耦合后要检波器检波

做系统到部件再到电路几乎都有运用   我们再过一遍学习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的知识,没接触过这一块,完全看不懂啊!研究研究!

我们跟着ADI的这张图系统的上行和下行主要部件都走一遍,边走边学,差不多搞成吸收性的,变为自己理解的知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优异的隔离度、宽带性能、低损耗和可实现复杂器件

多讨论多交流  知识点就会根深蒂固  用起来也方便   即便不用在大脑硬盘中也占她一个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