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中 某部分的功能和原理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帮忙 看一下,这个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中 红框部分的中电路的功能和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红色框内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用于产生38kHz信号。

网友A:
这图画得实在不合规矩。下面绿色椭圆内导线压图形,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网友B:
楼主 如果用到单片机的话就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或者pwm输出做38K信号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得实在不合规矩。下面绿色椭圆内导线压图形,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果用到单片机的话就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或者pwm输出做38K信号源吧。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你去查百度“文氏电桥正弦波振荡器”原理,只不过,你的图里用了晶体来代替R,因晶体的特性强制谐振的频率等于晶体的频率(3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晶体振荡电路,晶体在此等效于串联谐振的LC电路。至于普遍的振荡器原理,在几篇帖子里面是无法讲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一般的振荡电路原理,在通用的模拟电路教材中都有讲授。但较近的模拟电路教材讲得比较少,反而是稍早的模拟电路教材如《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第三版,讲授比较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原图可能有些问题。

74ALS系列芯片,据我所知输入电阻不是如74HC系列那样非常大,TR1和TR2两个电阻好像不能用到1兆欧那么大。另外,电容TC1完全多余,可以去掉(短路),石英晶体本身是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首帖原图,TR6、TR7、TR8三个电阻并联,那是怎么回事?发光管能有多大电流,需要用三个并联的电阻限流?

看来此电路确实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38K的产生原理,可否讲解一下。谢谢。

你可以搜一下石英晶体稳频的多谐振荡器。

数字电路里面好像也讲过。

B站有个视频 王文俊讲电气  里面有个  用施密特触发电路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石英晶体多谐振的视频 讲了这个。

网友:
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没研究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产生用于红外通信的38kHz调制信号、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和解调、以及对远距离的红外信号进行接收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网友:
楼主这个红外电路搞得太复杂。

很早以前一个红外通讯的产品里面用过,现在 都不用了。直接用单片机产生38K信号,一点问题都没有。还省钱省PCB面积。

网友:
这个红外设计过于老旧,用单片机或专用芯片,外围元件很少,直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