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pab板高温下被烧毁

楼主:
请问大家,这是个5V升28V的升压电路,芯片是LTC3872ht升压芯片,电路元器件工作温度都可以达150℃,肖特基二极管用的是ss14HE型号,电路负载很小仅有几十毫安。做测试的时候,到130摄氏度环境下,二极管出现击穿现象,板子这部分也不同程度的被烧毁

这里是mos管被烧毁,型号是 VISHAY Si4408DY

 两次实验,二极管被击穿,烧毁

网友A:
是不是选取的二极管参数有问题?载流太小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B:
130摄氏度环境温度太高,基本弄不了,你是油田上用吗??

网友C:
温度没控制好是因为没设计好么,说是能150的一般做不到啊

网友D:
LTC3872ht这个芯片,最高是150°

但外围器件温度特性到不了那么高,

水桶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摄氏度环境温度太高,基本弄不了,你是油田上用吗??

传感器的高温外围电路,是我课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选取的二极管参数有问题?载流太小了还是别的问题?

请问一下,造成二极管被击穿的因素是看什么参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TC3872ht这个芯片,最高是150°   但外围器件温度特性到不了那么高, 水桶效应

我选的都是150的器件,二极管我看也能达到150,会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没控制好是因为没设计好么,说是能150的一般做不到啊

我觉得是我画的板子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B:
给你个方向吧。

你搜索,“ADI石油测井高温技术及方案” “盘点石油测井领域的厚膜集成电路产品 ”

等石油测井相关资料,会给你很大帮助。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方向吧。 你搜索,“ADI石油测井高温技术及方案” “盘点石油测井领域的厚膜集成 ...

好的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想想,电路板耐温也挺强的啊,不知道啥材质,以前一直感觉电路板像塑料

网友:
电路工作过程本身也会导致元件发热,先在常温下测试电路,在保证电路功能设计正确的前提下逐渐升高环境温度至指定的工作温度上限,同时用热成像仪密切观察电路中的所有元件,先确认是否为元件过温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设计必须给元件留取比常温设计更高的余量,包括耐压和载流值,同时注意MOS管、二极管在高温下的反相指标以及电容在高温下的容量变化及漏电参数指标,磁性元件的温度特性也需要留意。

网友F:
器件手册所标工作温度范围指的是内部的结温,并非工作环境温度。当环境温度接近结温上限时,因此时的热阻越来越大,器件本身工作导致的发热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参数余量及散热措施都需要充分考虑,包括考虑到极端情况,大量的受控实验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器件手册所标工作温度范围指的是内部的结温,并非工作环境温度。当环境温度接近结温上限时,因此时的热阻越 ...

非常感谢指导,我注意一下这些,找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造成二极管被击穿的因素是看什么参数呢

主要就是关注载流和耐压吧!最有可能就是瞬时电流过大,或反向电压过高

网友:
负载只有几十mA能把电源烧了?是不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