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F407 Tiny Board】5. SHA1算法测试

楼主:
    SHA1算法是Hash算法的一种。SHA1算法的最大输入长度小于2^64比特的消息,输入消息(明文)以512比特的分组为单位处理,输出160比特的消息摘要(密文

整个算法的核心是一个包含4轮循环的模块,每轮循环由20个步骤组成。

SHA1对任意长度明文的预处理和MD5的过程是一样的,即预处理完后的明文长度是512位的整数倍,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SHA1的原始报文长度不能超过2的64次方,然后SHA1生成160位的报文摘要。SHA1算法简单而且紧凑,容易在计算机上实现。

下表列出了对MD5及SHA1的比较差异之处。让我们根据各项特性,简要说明其间的不同。

差异处

MD5

SHA1

摘要长度

128位

160位

运算步骤数

基本逻辑函数数目

常数数目

●  安全性:SHA1所产生的摘要比MD5长32位。若两种散列函数在结构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SHA1比MD5更安全。

●  速度:两种方法都是主要考虑以32位处理器为基础的系统结构。但SHA1的运算步骤比MD5多了16步,而且SHA1记录单元的长度比MD5多了32位。因此若是以硬件来实现SHA1,其速度大约比MD5慢了25%。

●  简易性:两种方法都是相当的简单,在实现上不需要很复杂的程序或是大量存储空间。然而总体上来讲,SHA1对每一步骤的操作描述比MD5简单。

步骤如下:1.打开SHA时钟即可初始化。

RCM_EnableAHB2PeriphClock(RCM_AHB2_PERIPH_HASH);

2. 调用库函数接口计算SHA1:

  /* SHA-1 Digest Computation */
    printf("Hello,Geehy!!!\r\n");

	 for (int i=0; i<261; i++)
    {
        printf("%02X  ", input[i]);
	}
	printf("\r\n");

	printf("SHA-1 Digest Computation Begin\n\r");

    HASH_ComputeSHA1((uint8_t*)input, 261, sha1output);

    /** Digest Display */
	printf("SHA-1 Digest Computation Done:\r\n");

    for (int i=0; i<20; i++)
    {
        printf("%02X  ", sha1output[i]);
    }

3.查看结果,并用第三方工具对比:

总结:得益于Geehy优秀的加密协处理器,计算sha1 达到了惊人的高速率,能节省cpu的时间,比软件库实现的SHA1 算法更优!

gitee/casy

网友:
结果不错,Geehy优秀的加密协处理器,计算sha1 达到了惊人的高速率

网友:
点赞加关注!

gitee/casy

网友:
你们现在对信息安全性都有要求了吗?感觉以前测评很少见你们测加密算法这些

现在都能看到了

网友A:
这个加密算法,一般都用到哪些地方,比如我要在服务器上解密,是通用算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密算法,一般都用到哪些地方,比如我要在服务器上解密,是通用算法吗?

问得好啊,对,是通用的加密算法!

gitee/casy

网友B:
比如 ota升级,对固件进行签名,SHA1 就用得到了

gitee/ca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 ota升级,对固件进行签名,SHA1 就用得到了

挺好的,我对这方面还是空白,大佬可以写些这方面帖子,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https://gitee.com/casy/APM32F407IG_TinyBoard

需要源代码的在这个链接里下载哈

gitee/casy

网友:
工程在这个目录下哦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