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如何硬件切换电源

楼主:
我现在驱动电磁阀,需要24V的启动电压,但这个电压的时间不能太长,在启动后马上需要切换到6V来维持,否则电磁阀容易过热损坏,现在用的单片机引脚驱动来切换,但有时候仿真时没注意到还是很容易导致24V长期通电,请问是否有电路可以做到24V短时通电后自动切换到6V维持电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控制电流,弄个电容提供大电流就行了

网友:
pwm调整也行,前提是没有机械元件

网友:
我现在是通过继电器来操作的,24V导通后通过定时器切换到6V,现在就是想有没有硬件能实现这样的功能,觉得这样安全点

网友:
硬件肯定有,就看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PWM控制,增加MCU控制也是办法

网友:
另外就是,

这个时间要搞清楚是个什么数量级,

单一地加个硬件控制,可以考虑选择合适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我现在驱动电磁阀,需要24V的启动电压,但这个电压的时间不能太长,在启动后马上需要切换到6V来维持】

【时间不能太长】是多长时间?

网友A:
24V需要100ms,然后马上切换到6V。我现在是通过MCU软件控制继电器来实现,就怕软件出问题,比如跑飞了,所以问问是否可以硬件上实现更保险一些。本来想是否加个单稳态电路,但是网上看了一下说单稳态的触发时间需要比延时时间要短才行,这不适用我的情况。我的情形是为了避免输入触发时间过长导致电磁阀过热烧毁。又查了下说要在单稳态电路之前加微分电路,这样下来是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需要100ms,然后马上切换到6V。我现在是通过MCU软件控制继电器来实现,就怕软件出问题,比如跑飞了,所 ...

延时100ms,硬件实现的最简方式就是使用一个单稳态芯片。

微分电路不过是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并不复杂。

网友:
这说明你的软件结构设计不好。做好函数封装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合适的方案需要考虑功耗,如果对低功耗要求较高,可用单稳态电路配合MOS管开关做24V/ 6V的切换,此方案的成本较高。如果不在意功耗,直接用24V供电,MOS管控制开关,然后串接一个电阻,阻值选择就是降压至6V,同时在电阻上并联一只足够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电解电容的充电提供足够驱动电流,电容容量越大则能提供的驱动电流也越大。此方案简单,成本低,但需要考察电磁阀的特性,未必一定能用。另外,短时断电再通电的话,电容储电未泄放完毕则无法提供大启动电流。

完全MCU控制其实是可以的,也不必用6V电源,基于PWM驱动即可。此方案只要电磁阀支持这种工作模式就是最佳方案,成本和可靠性均最优。误动作问题只要采取适当逻辑设计即可解决,采用双电源切换法的可靠性也是同样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解决的。

网友:
常用的TPS22965或TPS22966等芯片,在常开模式下提供一个低电阻通道,一旦接收到启动信号,就自动切换到常闭模式,提供一个高阻断的通道。

网友:
高边驱动,HD70152 试试High Side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