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轮边驱动电机负载均衡?

楼主:
各位坛友,目前在开发AGV 4轮 轮边电机驱动,4个轮子在速度工作模式下,频繁出现电机过载报警,尝试了速度交叉耦合模式下,不太理想,向各位请教是否有好的办法?

网友:
那到底是过载了没有呢

网友:
电机驱动电路的设计不合理或者参数设置不当,会导致电机过载

网友A:
那到底的有没有过载呢?AGV是什么?什么叫轮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的有没有过载呢?AGV是什么?什么叫轮边驱动?

过载了,频繁过载报警停机

网友:
建议是先试试位置模式,慢慢调高转速,再观察电机、驱动状态;尝试增加负载,看电机转矩和理论设计分配的数值相差大不大,如果相差较大,建议你重新分配电机功率或者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