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极性反转电源转换芯片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小功率极性反转电源转换芯片,+5v转-5v的,  除了ICL7660,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便宜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除了ICL7660,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便宜的】

可以考虑MC34063。这个便宜。

网友B:
MAX764/MAX765单电源电荷泵反相转换器芯片,LTC1983ES6-5带反向电荷泵的电荷泵式DC/DC电源转换芯片,S88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764/MAX765单电源电荷泵反相转换器芯片,LTC1983ES6-5带反向电荷泵的电荷泵式DC/DC电源转换芯片,S8825 ...

谢谢,好象都不便宜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ICL7660,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便宜的】 可以考虑MC34063。这个便宜。

谢谢。跟7660不兼容,还有需要的外围器件有些多呀。

网友:
"小功率"...小到什么程度算可以?

既知7660,且又想兼容,那么换别的意图为何?

7660是个很古老的电荷泵型号,如今看来缺点不少:

・输出电流小,仅20mA;

・振荡频率低,仅10kHz,故外围需接10μF大电容。

若忽略引脚兼容性,找电流大一点且振荡频率高一点的,下列型号或可参考:

・LM2776 (2.5-5.5Vin, 200mAout, 2MHz, SOT23-6, TI产)

・SGM3204 (1.4-5.5Vin, 200mAout, 950kHz, SOT23-6, SG-Micro产)

・SGM3207 (1.4-5.5Vin, 60mAout, 950kHz, SOT23-5, SG-Micro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