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3- 同步网络时间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

  1. 树莓派PICO如何联网
  2. 通过网络获取网络时间
  3. 如何通过OLED把联网时间显示出来

一、树莓派PICO如何联网

PICO-W联网的相关操作其实官网有详细的细节,包含在文档中:

 比较重要的两个库是time和network,要在代码中首先import过来:

接下来要选择PICO-W的联网模式,STA_IF表示PICO-W作为station,连接到附近的AP(access point)也就是家里的路由器。

  •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wlan.active(True)
  • access_points = wlan.scan()
  • for AP in access_points:
  • print(AP)
  • wlan.connect("TP-LINK_xxx", "xxxx")
  •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and wlan.status() >= 0:
  • print("Waiting to connect:")
  • led.toggle()
  • time.sleep(1)
  • led.off()
  • print(wlan.isconnected())
  • print("Pico-W IP addr is: " + wlan.ifconfig()[0])

联网成功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相应的IP地址等信息。

  • (b'WaKuWaKu', b'\x00K\xf3n\xc5\x8f', 8, -71, 7, 2)
  • (b'ComeOn', b'\x14\xe9\xb27\x84M', 1, -88, 7, 1)
  • True
  • Pico-W IP addr is: 192.168.0.101

二、如何获取网络时间

micropython有一个开源的获取网络时间的库ntptime.py。这个库在Github上有源代码,可以拷贝到本地然后重命名即可在自己对代码中作为库来用。注意本文选用了aliyun的服务器,比较稳定。

  • import utime
  • try:
  • import usocket as socket
  • except:
  • import socket
  • try:
  • import ustruct as struct
  • except:
  • import struct
  • # The NTP host can be configured at runtime by doing: ntptime.host = 'myhost.org'
  • # host = "pool.ntp.org"
  • host = 'ntp1.aliyun.com'
  • # The NTP socket timeout can be configured at runtime by doing: ntptime.timeout = 2
  • timeout = 1
  • def time_v2():
  • NTP_QUERY = bytearray(48)
  • NTP_QUERY[0] = 0x1B
  • addr = socket.getaddrinfo(host, 123)[0][-1]
  •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DGRAM)
  • try:
  • s.settimeout(timeout)
  • res = s.sendto(NTP_QUERY, addr)
  • msg = s.recv(48)
  • finally:
  • s.close()
  • val = struct.unpack("!I", msg[40:44])[0]
  • EPOCH_YEAR = utime.gmtime(0)[0]
  • if EPOCH_YEAR == 2000:
  • # (date(2000, 1, 1) - date(1900, 1, 1)).days * 24*60*60
  • NTP_DELTA = 3155673600
  • elif EPOCH_YEAR == 1970:
  • # (date(1970, 1, 1) - date(1900, 1, 1)).days * 24*60*60
  • NTP_DELTA = 2208988800
  • else:
  • raise Exception("Unsupported epoch: {}".format(EPOCH_YEAR))
  • return val - NTP_DELTA + 8*3600
  • # There's currently no timezone support in MicroPython, and the RTC is set in UTC time.
  • def settime():
  • print("Inside settime, using Host: %s", host)
  • t = time_v2()
  • import machine
  • tm = utime.gmtime(t)
  • machine.RTC().datetime((tm[0], tm[1], tm[2], tm[6] + 1, tm[3], tm[4], tm[5], 0))

在程序中,还要定一个获取时间点函数:

  • def get_time():
  • print("同步時間")
  • print()
  • print("同步前本地時間:%s" %str(time.localtime()))
  • print("##")
  • ntptimeVer2.host = 'ntp1.aliyun.com'
  • ntptimeVer2.settime() # 修改設備時間
  • print("同步后本地時間:%s" %str(time.localtime()))
  • print("##################################################")
  • rtc = RTC()
  • print(rtc.datetime())
  • mytime = rtc.datetime()
  • mytime2='%d-%d-%d %s %d:%d:%d'%(mytime[0],mytime[1],mytime[2],week[mytime[3]], mytime[4],mytime[5],mytime[6])
  • print(mytime2)

控制台输出窗口数据:

  • 同步時間
  • 同步前本地時間:(2023, 6, 6, 10, 7, 36, 1, 157)
  • ##
  • Inside settime, using Host: %s ntp1.aliyun.com
  • 同步后本地時間:(2023, 6, 6, 10, 7, 37, 1, 157)
  • ##################################################
  • (2023, 6, 6, 1, 10, 7, 37, 0)
  • 2023-6-6 Tue 10:7:37
  • 2023-06-06 Tue 10:07:37
  • 2023-06-06 Tue 10:07:38
  • 2023-06-06 Tue 10:07:39
  • 2023-06-06 Tue 10:07:40
  • 2023-06-06 Tue 10:07:41
  • 2023-06-06 Tue 10:07:42
  • 2023-06-06 Tue 10:07:43
  • 2023-06-06 Tue 10:07:44
  • 2023-06-06 Tue 10:07:45

三、如何通过OLED把时间显示在屏幕上

有了上篇文章中介绍的驱动OLED屏幕的方法,把时间显示在SSD1315屏幕上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 while True:
  • mytime = RTC().datetime()
  • mytime2='%d-%02d-%02d %s %02d:%02d:%02d'%(mytime[0],mytime[1],mytime[2],week[mytime[3]], mytime[4],mytime[5],mytime[6])
  • print(mytime2)
  • oled.fill(0)
  • oled.text("using ntptime", 0, 0)
  • oled.text("Time: UTC+8", 0, 16)
  • oled.text(mytime2[:14], 0, 32)
  • oled.text(mytime2[15:], 0, 48)
  • oled.show()
  • led.toggle()
  • time.sleep(1)

最终的效果如下所示,可以看到电脑上的时间与OLED屏幕上的时间是一样的。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a9dcfa68748a0a1002bf59153a19873c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NTP网络时间的获取,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