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中如图部分的高侧管和低侧管的最大电流限制该如何理解?

楼主:
芯片的最大电流9A,是指平均最大电流还是峰值电流,如果是平均最大电流,那峰值电流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指正常可执续电流。

网友:
不能超过这个电流值,这是这个是指正常可执续电流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芯片的最大电流指的是瞬间峰值电流,而不是平均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芯片的最大电流指的是瞬间峰值电流,而不是平均最大电流。

那峰值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