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测试项目是否需要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

楼主:
探头是一种物理连接和电气连接在示波器和测试点之间的设备。探头实际上是一个传感器。大多数探头都是电压传感器。探头将电压信号传输到示波器中。最后,我们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信号。

然而,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示波器不能直接测量电流。当我们想用示波器测量电流时,我们必须使用电流传感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输入示波器。这种传感器是电流探头。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购买示波器,收到仪器后,然后问如何测量电流,告诉测量电流需要电流探头,对方突然意识到。因此,首先要知道的是,用示波器自带的无源探头测量电流信号是不可行的,必须使用电流探头。

一些朋友还反映,是否可以串联一个精度高、电阻小的取样电阻,然后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来计算电流?这种精度要求低的直流电也可以考虑其可行性,但电阻取样由于功率损坏、加热、低信噪比,观察高频电流会被噪声淹没,不隔离,显然电流探头是最佳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普及一个额外的小知识。在选择电压探头时,我们将考虑电压探头加入被测电路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如由共同问题引起的短路现象。但由于电流探头的连接方式不破坏导体,也不需要直接物理接触被测电路,而是采用感应测量,因此没有类似的隔离问题,是一种更安全的测量方法。

第二点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流探头都能同时测量直流电和交流电。电流探头可分为AC电流探头和AC/DC电流探头。前者只能测量交流电,如罗氏线圈;后者可以同时测量直流电和交流电。一般按可测信号频率分为低频交流电流探头和高频交流电流探头。

由此可见,交直流电流探头的选择也与被测信号的频率有关。低频交直流电流探头只采用霍尔效应,属于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线性差,精度差,对高频信号无能为力。除霍尔效应外,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采用电磁感应原理捕获高频信号。除了低频信号,高频信号也很方便,精度相对较高。因此,如果不考虑成本,测量的电流大小在需求范围内,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是最佳解决方案。

对于电流探头可测电流的大小,电流探头将标记得非常清楚,那么,如何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特征来选择是否需要高频电流探头呢?在这里,一些朋友也会进入一些误解,比如认为2M带宽的电流探头可以确保2M频率信号的完整性,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测量领域对带宽的定义:带宽定义为比参考电平低3dB点的范围和频率图上的测量系统。如下图所示,图中显示了-3dB点的响应曲线。

测量系统在额定带宽上的低3dB是我们可以预测带宽极限上的频率。测量范围会有30%的误差。如果频率继续上升,误差将变得不可预测。也就是说,用100M带宽的示波器和探头测量100MHz频率的误差将高达30%。如果要将误差降低到1-2%左右,被测信号频率不应超过20MHz。

因此,第三点应该提到,探头的带宽参数并不直接代表可测信号频率的范围。我们应该使用带宽大小至少是被测信号频率的5倍的电流探头。需要注意的是,示波器与探头连接成系统,示波器的带宽不容忽视。如果探头的带宽足够,示波器的带宽不足,也会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因此,判断自己是否需要使用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大致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是否有测量和观察电流信号变化的实际需求

2.测量的电流信号是否包含直流信号,是否需要观察信号的直流成分

3.电流探头带宽是否大于被测电流信号频率的5倍以上?

4.被测电流是否在探头测量范围内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如何判断我们的测量项目是否需要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如您使用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录西安普科电子科技

网友:
如果测试电路或设备的电流频率超过1kHz,或者电流值比较小(如mA级别以下),一般就需要使用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来保证测试精度和准确性。

网友:
要判断测试项目是否需要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频率范围:确定被测试的电流信号频率范围。如果电流信号的频率超过了常规的交流电流探头的工作范围(一般在几十 kHz 到几百 kHz),那么可能需要考虑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  测试准确性:根据测试的精度要求来判断是否需要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某些高频电流信号可能会对传统的交流电流探头引入较大的误差,因此需要使用专门设计用于高频测试的探头。  应用领域:考虑被测试电流的应用领域。例如,在射频(RF)电路测试、功率放大器测试、高速通信设备测试等领域,通常需要使用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来获取准确的测量结果。  设备兼容性:确保测试设备(例如示波器或测试仪器)与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兼容。检查设备的输入接口和频率响应范围,确保能够正常连接和测量高频电流信号。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如果测试项目涉及高频电流信号或对测试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那么可以考虑采用高频交直流电流探头来进行测试。最好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备规格,咨询专业的测试设备供应商或工程师,以确保选择合适的探头。

网友:
信号频率偏高或电流太小,电流探头也无能为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