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DC24V三相直流无刷,有霍尔驱动电机控制

楼主:
最近画了一版BLDC三相无刷电机的控制,驱动芯片为DRV8307,外围MOS选的是WSP4984,做出来驱动电机,电机能转动,启动的时候会震一下,转矩不够,加一点力就堵转。用示波器连接其中一相观察波形,跟买来的一款驱动板(这个驱动板驱动电机平稳,转矩足够)对比如下:

买来的:

我自己的:

是不是选用的MOS 不合适。用到的器件资料:

DRV8307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datasheet (ti.com)

MOS:

网友A:
发个原画图看看啊,这让人盲猜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原画图看看啊,这让人盲猜呵?

按照手册给的参考图画的,就是mos跟霍尔传感器那里换了一下,霍尔信号看了没有问题,哪个图可以点进连接看一下,就在最下边

网友A:
据说这芯片只支持120度的,90度的不行吧?

网友A:
霍尔,交换过了没?共6种接法都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交换过了没?共6种接法都试下

都试过了,有一种接法能用,就是我上图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芯片只支持120度的,90度的不行吧?

电机是120度的

网友:
如果相序错误,可能会导致电机启动震动或转速不稳定,另外就是驱动芯片的正确配置

网友A:
加点力就堵转,这是啥意思?触发堵转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力就堵转,这是啥意思?触发堵转保护了?

就是转不动,电机转矩小,里边能听到响声,不是保护了

网友A:
这个文章中和你的情况一样,

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machine-translation/mt-motor-drivers/f/mt-motor-drivers-forum/240984/drv8307/7695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章中和你的情况一样, 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machine-translation/mt-motor-drivers/f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这你得把设计原理图和PCB贴出来才能找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