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性

楼主:
双极性电机什么意思?如何控制?

网友A:
【双极性电机什么意思?】

没听说过【双极性电机】。步进电机绕组通常有带中心抽头的和不带中心抽头的两种,前者改变绕组磁极方向时只需要给另半个绕组通电,后者在改变绕组磁极方向时则需要改变绕组两端电压方向。称为单极性步进电机和双极性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极性电机什么意思?】 没听说过【双极性电机】。步进电机绕组通常有带中心抽头的和不带中心抽头的两 ...

感谢回复

网友B:
在控制双极性电机时,我们需要通过控制电机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实现对其驱动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双极性电机时,我们需要通过控制电机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实现对其驱动的控制。

主要是没弄懂什么是双极性电机,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
带中心抽头的就是单极性电机,不带中心抽头的是双极性电机

网友:
双极型电机是线圈中间有抽头作为公共端。两端分为A+A-和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