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驱动

楼主:
无感BLDC控制的原理是什么?怎么通过母线电流采样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A:
在无感BLDC控制中,通过对电机相电压进行高频PWM调制,使电机中的磁场旋转。当电机转子沿着磁场旋转时,电机感应出的反电动势也随之发生变化。

网友:
BLDC类似于直流电机,只是没有直流电机的电子换相器,通过霍尔位置传感器获得换相指令,使三相电流两两导通。

网友:
怎么知道一个电机的运行效率最高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无感BLDC控制中,通过对电机相电压进行高频PWM调制,使电机中的磁场旋转。当电机转子沿着磁场旋转时,电 ...

就想知道在无感BLDC控制中,怎么通过母线电流采样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
抗干扰措施怎么添加?

网友:
用PWM产生梯形波控制定子绕组两相导通,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通过检测悬空相反电动势过零点,进而六步换相,转子持续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