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 简易GPS定位仪

楼主:
非常感谢EEWorld提供的Follow-Me活动平台,下面是我参加此次活动都帖子。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1- 熟悉micropython的基本语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5811-1-1.html
Example-1-LED_Toggle.py (157 Bytes, 下载次数: 1)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2- 驱动外设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5812-1-1.html
Example-3-OLED_Basic.py (292 Bytes, 下载次数: 0)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3- 同步网络时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5813-1-1.html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4- 实现定位功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5814-1-1.html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 简易GPS定位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45851-1-1.html

本文是一篇汇总贴,之前的4个帖子分别介绍了micropython基本语法,如何驱动OLED屏幕,如何获取网络时间以及如何获取GPS数据。作为一个总结贴,本文实现的基本功能算是对之前个模块的一个汇总:在OLED显示屏上显示从网络获取到时间和从GPS模块获取到经纬度信息

一、基本硬件介绍

本次活动使用的板卡是树莓派PICO虽然性能虽然比不上传统的树莓派,但是搭载了双核 ARM Cortex M0 + 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 133MHz 灵活时钟,内置了 264KB 的 SRAM 和 2MB 的片上 Flash,这也弥补了没有片上FLASH的缺点。

树莓派官方提供了C/C++的SDK,同时也支持Micropython开发。Micropython是Python3编程语言的完全实现,它直接运行中Raspberry Pi Pico等嵌入式硬件上。

Micropython是一种解释性语言,本身非常容易理解。比如下面的代码是典型的闪烁LED灯的代码:

import machine
import time

led = machine.Pin('LED', machine.Pin.OUT)

while(True):
    led.on()
    time.sleep(1)
    led.off()
    time.sleep(1)

首先引入machine和time模块,其中machine模块提供了对RP2040硬件相关的操作,time模块提供了延迟等时间相关的函数。while循环中,每隔1s中小灯亮一次,从而使用micropython实现了最基本的GPIO控制操作。下面是演示视频,注意USB插座左侧的LED灯每隔1s中小灯亮一次

3ef136d2bd52288579165cc9c02a0d16

二、OLED屏幕驱动

这个OLED扩展板使用的是SSD1315,而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SSD1306。这两者分辨率都是128*64,电压都在3.3v,实际上它们可以互相替代。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from ssd1315_goBro import SSD1315_I2C

i2c=I2C(0,sda=Pin(8), scl=Pin(9), freq=400000)
oled = SSD1315_I2C(128, 64, i2c)

oled.text("WELCOME!", 0, 0)
oled.text("This is EEWORLD", 0, 16)
oled.text("FOLLOW ME", 0, 32)
oled.text("JOIN US", 0, 48)
oled.show()

效果展示:

三、网络时间获取

网络时间点获取首先要解决联网的问题,其次要找到获取网络时间点方法。 比较重要的两个库是time和network,要在代码中首先import过来。其次要选择PICO-W的联网模式,STA_IF表示PICO-W作为station,连接到附近的AP(access point)也就是家里的路由器。

import time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access_points = wlan.scan()

for AP in access_points:
    print(AP)

wlan.connect("TP-LINK_xxx", "xxxx")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and wlan.status() >= 0:
    print("Waiting to connect:")
    led.toggle()
    time.sleep(1)

led.off()
print(wlan.isconnected())
print("Pico-W IP addr is: " + wlan.ifconfig()[0])

联网成功后,可以在控制台看到相应的IP地址等信息。

(b'WaKuWaKu', b'\x00K\xf3n\xc5\x8f', 8, -71, 7, 2)
(b'ComeOn', b'\x14\xe9\xb27\x84M', 1, -88, 7, 1)
True
Pico-W IP addr is: 192.168.0.101

micropython有一个开源的获取网络时间的库ntptime.py。这个库在Github上有源代码,可以拷贝到本地然后重命名即可在自己对代码中作为库来用。注意本文选用了aliyun的服务器,比较稳定。

def get_time():
    print("同步時間")
    print()
    print("同步前本地時間:%s" %str(time.localtime()))
    print("##")
    ntptimeVer2.host = 'ntp1.aliyun.com'
    ntptimeVer2.settime()                 # 修改設備時間
    print("同步后本地時間:%s" %str(time.localtime()))
    print("##################################################")
    rtc = RTC()
    print(rtc.datetime())

    mytime = rtc.datetime()
    mytime2='%d-%d-%d %s %d:%d:%d'%(mytime[0],mytime[1],mytime[2],week[mytime[3]], mytime[4],mytime[5],mytime[6])
    print(mytime2)

在控制台可以看到获取到的网络时间

同步時間

同步前本地時間:(2023, 6, 6, 10, 7, 36, 1, 157)
##
Inside settime, using Host: %s ntp1.aliyun.com
同步后本地時間:(2023, 6, 6, 10, 7, 37, 1, 157)
##################################################
(2023, 6, 6, 1, 10, 7, 37, 0)
2023-6-6 Tue 10:7:37
2023-06-06 Tue 10:07:37
2023-06-06 Tue 10:07:38
2023-06-06 Tue 10:07:39
2023-06-06 Tue 10:07:40
2023-06-06 Tue 10:07:41
2023-06-06 Tue 10:07:42
2023-06-06 Tue 10:07:43
2023-06-06 Tue 10:07:44
2023-06-06 Tue 10:07:45

四、GPS数据获取

这个GPS模块是自己参加这期FOLLOW-ME活动的主要原因。这次使用的GPS模块是Seeed推出的Air530,不仅仅支持GPS,还有咱们中国的北斗,包括: GPS / Beidou / Glonass / Galileo / QZSS / SBAS。

相关的参数如下:

  • Supply voltage 3.3V/5V
  • Working current up to 60mA
  • Interface UART
  • Time of warm start 4s
  • Time of cold boot 30s

该模块有4个引脚,分别是:

GND 接地
TX 串口发送
RX 串口接收
VCC 电源

通过读取UART数据,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种格式的卫星数据可以获取,

    $GNGGA:GPS/北斗定位信息

    $GNGSA:当前卫星信息

    $GPGSV:可见GPS卫星信息

    $BDGSV:可见北斗卫星信息

    $GNRMC:推荐定位信息

    $GNVTG:地面速度信息

    $GNGLL:大地坐标信息

    $GNZDA:当前时间UTC(1)信息

本文选择了其中一种:GNGLL。

    $GNGLL,<1>,<2>,<3>,<4>,<5>,<6>,<7>*<8><CR><LF>
    <1>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2>纬度N(北纬)或S(南纬)
    <3>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4>经度E(东经)或W(西经)
    <5>UTC时间,hhmmss.sss格式
    <6>状态,A=定位,V=未定位
    <7>模式指示,A-自动模式;D-差分模式;E-估算(航位推算)模式;M-手动
    输入模式;S-模拟器模式
    < 8>校验值

主要的代码如下:

def getGPS(gpsModule):
    global FIX_STATUS, TIMEOUT, latitude, longitude, satellites, GPStime

    timeout = time.time() + 8
    while True:
        gpsModule.readline()
        buff = str(gpsModule.readline())
        parts = buff.split(',')
        print(buff)

        if (parts[0] == "b'$GNGLL" and len(parts) == 8):
            if(parts[1] and parts[2] and parts[3] and parts[4] and parts[5] and parts[6] and parts[7]):
                print(buff)

                latitude = convertToDegree(parts[1])
                if (parts[2] == 'S'):
                    latitude = -latitude
                longitude = convertToDegree(parts[3])
                if (parts[4] == 'W'):
                    longitude = -longitude
                #satellites = parts[7]
                GPStime = str((int(parts[5][0:2])+8)%24) + ":" + parts[5][2:4] + ":" + parts[5][4:6]
                FIX_STATUS = True
                break

        if (time.time() > timeout):
            TIMEOUT = True
            break
        utime.sleep_ms(500)

def convertToDegree(RawDegrees):
    RawAsFloat = float(RawDegrees)
    firstdigits = int(RawAsFloat/100)
    nexttwodigits = RawAsFloat - float(firstdigits*100)

    Converted = float(firstdigits + nexttwodigits/60.0)
    Converted = '{0:.6f}'.format(Converted)
    return str(Converted)

控制台输出结果如下,可以看到在获取到有效的GNGLL数据后,接下来程序正确解析出了精度和纬度。

----------------------
mytime is: 2023-06-06 Tues 09:09:44
mytime is: 2023-06-06 Tues 09:09:45
mytime is: 2023-06-06 Tues 09:09:46
mytime is: 2023-06-06 Tues 09:09:47
mytime is: 2023-06-06 Tues 09:09:48
b'$GNGSA,A,3,06,08,09,16,24,39,,,,,,,3.7,2.1,3.0,4*3C\r\n'
b'$GNGLL,3168.46110,N,12176.26956,E,010943.000,A,A*49\r\n'
b'$GNGLL,3418.46110,N,12156.26956,E,010943.000,A,A*49\r\n'
Printing GPS data...

Latitude: 33.307686
Longitude: 123.437828
Satellites:
Time: 9:09:43
----------------------

五、结果展示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1期】- 简易GPS定位仪

六、建议

我非常感谢EEWorld联合得捷举办的此次Follow-Me系列活动,通过此次活动,我深入了解了树莓派PICO-W这个功能强大的开发板以及Air-530这款性能卓越的GNSS模块。其实自己一直比较好奇GPS是怎么定位到,通过这次活动也让自己找到了答案。

希望eeworld能够在接下来的新一期活动中安排上更好玩的板子,直播最好安排在活动开始后的一个月内,这样大家有充足的时间来好好上手做东西。

再次感谢!祝FOLLOW-ME活动越来越好!

网友A:
大佬,这作品非常好呀!恭喜完成作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作品非常好呀!恭喜完成作业!

感谢大佬的肯定和群里热心伙伴的帮助才勉强完成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的肯定和群里热心伙伴的帮助才勉强完成作业

非常优秀了,我看你在这里才几个帖子,功底非常不错呀,希望大佬多发帖子。

网友C:
GPS模块使用了各位大佬的代码,但是始终没有接收到信息,在开阔地带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使用了各位大佬的代码,但是始终没有接收到信息,在开阔地带也不行。

天线已经正确安装了?我第一次安装那个UFL天线废了不少劲

其次,看看串口UART读,有没有数据?

  while True:
        gpsModule.readline()
        buff = str(gpsModule.readline())
        parts = buff.split(',')
        print(bu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