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设计

楼主:
哪位高手推荐一下射频设计电路的书籍?

网友:
个人感觉要是从基础学习,可以参考下这个系列的书籍,这个是一个系列的,里面都是图解的,看起来很容易理解,基本都是从理论分析,然后在实际设计测试,通俗易懂,上来就看一些高深的理论,都是数学公式,枯燥无味,很难理解。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射频电路设计(第二版)》《RF电路设计基础:分析与设计技术》《The Art of Electronic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RF微波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