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idf4.4 可以执行(defalut)C11标准 函数嵌套定义有哪些应用呢?

楼主:
                 今天老是在想些事情,如是查了一下,发现esp-idf4.4 可以执行(defalut)C11标准   函数嵌套定义有哪些应用呢?请教请教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x=0,y=0,z=0,i=5;
    auto pt(int x,int y,int z){
        printf("x is %d,y is %d,z is %d\n",x,y,z);
        printf("x+y+z is %d\n",x+y+z);
    }
    while(i){
        x++;y+=2;z+=3;
        pt(x,y,z);
        i--;
    }
}

nmg

网友A:
switch还能这么玩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int a = 1;
    int c = 10;
    switch(a)
    {
        // 这条case语句是合法的,并且与case 1等效
        case 1 ... 1:
            printf("a = %d\n", a);
            break;
        // 这条case语句中的范围操作符的左操作数大于右操作数,
        // 因此它是一个空条件范围,这条case语句下的逻辑永远不会被执行
        case 2 ... 5:
            puts("Hello, world!");
            break;

        case 8 ... 10:
        puts("Wow!");
            break;
        default:
            break;
    }
    char ch = 'A';
    switch(ch)
    {
        // 从'A'到'Z'的ASCII码范围
        case 'A' ... 'Z':
            printf("The letter is: %c\n", ch);
            break;
        // 从'0'到'9'的ASCII码范围
        case '0' ... '9':
        printf("The digit is: %c\n", ch);
        default:
            break;
    }
}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itch还能这么玩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onst char * argv[]) { ...

这种增加的玩法,估计程序员都不咋喜欢去用吧

怕有些编译器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增加的玩法,估计程序员都不咋喜欢去用吧 怕有些编译器不兼容

觉得还是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