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全桥变换器仿真,请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mos管工作不正常?

楼主:
mos导通电压不等于0,而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磁化电感电压反而为0了,这是为啥?

网友:
仿真文件一并上传了,求指点

网友:
mos导通电压不等于0,而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

说明MOS管没导通

电感电压反而为0了

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导通电压不等于0,而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 说明MOS管没导通   电感电压反而为0了 可能 ...

那请问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
为了看的方便,我把仿真图放上来了

网友A:
电路不对吧

MOS管的栅极怎么和供电电压连一起

驱动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对吧 MOS管的栅极怎么和供电电压连一起 驱动信号呢

v_pulse就是驱动信号啊,供电电压是直流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v_pulse就是驱动信号啊,供电电压是直流200v

搞不懂四个全桥的mos管是如何交替导通的

难道不是PWM方式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 搞不懂四个全桥的mos管是如何交替导通的 难道不是PWM方式控制的

是交替导通的啊,V_pulse里面可以设置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交替导通的啊,V_pulse里面可以设置的,是脉冲信号

仿真电路是这样话的么,能运行的话

可以把saber仿真的几个MOS 管的交替导通的波形,放个示波器就能看出来

就可以判断一下“mos导通电压不等于0,而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一,磁化电感电压反而为0了”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