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NFC还有什么近距离可交互信息的技术?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技术能近距离(1~3CM)交互信息,同时可以检测信号强度?(两种方案结合的也可以)交互信息的设备中间会隔着东西,不透光,不通气。

霍尔只能检测信号强度,不能交互信息,近距离交互信息的技术目前想到的只有NFC了。

网友A:
无线供电 通讯技术,现在的手机用的无线充电就是集成 充电和通讯功能。

网友B:
方案很多,可用微功率无线通讯,也可用松耦合变压器,二者都很简单,根据数据传输率的需求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供电 通讯技术,现在的手机用的无线充电就是集成 充电和通讯功能。

无线供电 通讯技术是不是就类似NFC,我去看看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案很多,可用微功率无线通讯,也可用松耦合变压器,二者都很简单,根据数据传输率的需求决定吧。

我查查去。

网友C:
RFID技术,蓝牙技术,超声波技术

网友:
无线电可以实现交互,是不是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RFID技术,蓝牙技术,超声波技术

这些距离感觉都有点远。

网友:
nfc就是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专门为了这个设计,目前已知是非常好的一项技术。rfid,蓝牙,红外和WIFI也可以但是各有优劣~。

网友:
除了NFC(近场通信)之外,还有几种近距离可交互信息的技术,包括:  蓝牙(Bluetooth):蓝牙技术可以在较短的距离内进行数据传输和通信,通常用于连接手机、耳机、无线音箱等设备。  Wi-Fi Direct:Wi-Fi Direct允许设备在没有中间路由器的情况下直接建立Wi-Fi连接,实现点对点的数据传输和共享。  RFID(射频识别):RFID技术使用无线射频信号进行身份识别和数据传输,常用于物流、库存管理、门禁系统等领域。  蓝牙低功耗(Bluetooth Low Energy,BLE):BLE是一种低功耗蓝牙技术,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等低功耗应用场景。  红外线(Infrared,IR):红外线技术可用于近距离通信和数据传输,例如红外遥控器、红外数据传输等。  Ultrasound(超声波):超声波可以在短距离内进行数据传输和通信,广泛应用于无线支付、室内定位等领域。  这些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根据需求和具体的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