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滞回比较器电路的阈值电压该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各位,这个电路下方加了一个5V的分压,该怎么计算滞回比较器的阈值电压呢

网友A:
仍然是按照两种情况计算。第一种是LM311输出高电平,输出经RA与R5(接到5V)和R2(接到地)分压为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第二种是LM311输出低电平,仍然是输出经RA与R5(接到5V)和R2(接到地)分压为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仍然是按照两种情况计算。第一种是LM311输出高电平,输出经RA与R5(接到5V)和R2(接到地)分压为比较器同 ...

大佬能给个公式吗,这个5V是怎么分压作为参考电压的

网友C:
门限电压的计算就是5V、Vout在RA、R2、R5组成的分压网络中三者共同节点的电压值。先把电路图简化仅保留R2、R5、RA三个元件,R2一端接地、R5一端接5V、RA一端接Vout,三者的另一端接在一起。因Vout有高低两个电压值,所以门限电压有两个,即构成滞回特性。其中,因RA>>R3,故VoutH可取5V,想更精确的话,此时RA的阻值取RA与R3之和,然后就是欧姆定律的应用了。而VoutL需要查阅比较器的器件手册,看其低输出时的电压,一般可取0.1V-0.2V,直接取0也可以,然后也同样是欧姆定律的应用了,初三作业题的难度。你把Vout输出高低电平时的电路分别画出来更会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给个公式吗,这个5V是怎么分压作为参考电压的

【这个5V是怎么分压作为参考电压的】

5V当然是由R5和R2分压作为参考电压的。如果没有RA,R5R2联接处(即同相输入端)是0.4545V。如果不要求很准确,RA对R5R2联接处(同相输入端)的影响,在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使其升高5V*10k/1M=0.05V。低电平时使其降低0.0045V。

要准确计算,把RA、R5、R2这三个电阻由星形化成三角形再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给个公式吗,这个5V是怎么分压作为参考电压的

【大佬能给个公式吗】

星三角变换公式见下图。此式推导过程在《电工学》教材中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限电压的计算就是5V、Vout在RA、R2、R5组成的分压网络中三者共同节点的电压值。先把电路图简化仅保留R2、 ...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给个公式吗】 星三角变换公式见下图。此式推导过程在《电工学》教材中可以找到。

醍醐灌顶,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chunyang在4楼讲得很清楚了,比我在5楼讲得更清楚。

5楼所说,是近似计算。可以近似计算是因为RA>>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醍醐灌顶,非常感谢

6楼我说错了。星三角变换对计算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没有什么用。不必再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