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冒号语法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_lv_obj_class_t {
    const struct _lv_obj_class_t * base_class;
    void (*constructor_cb)(const struct _lv_obj_class_t * class_p, struct _lv_obj_t * obj);
    void (*destructor_cb)(const struct _lv_obj_class_t * class_p, struct _lv_obj_t * obj);
#if LV_USE_USER_DATA
    void * user_data;
#endif
    void (*event_cb)(const struct _lv_obj_class_t * class_p,
                     struct _lv_event_t * e);  /**< Widget type specific event function*/
    lv_coord_t width_def;
    lv_coord_t height_def;
    uint32_t editable : 2;             /**< Value from ::lv_obj_class_editable_t*/
    uint32_t group_def : 2;            /**< Value from ::lv_obj_class_group_def_t*/
    uint32_t instance_size : 16;
} lv_obj_class_t;

这是一段C语言的程序,其中的"uint32_t editable : 2;"是个什么语法。求指点

网友:
结构体中的位变量

网友A:
冒号后面是几,代表这个变量占几位。

网友:
知道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希望使用其中的 2 位来存储数据,因此使用了位域语法。

具体来说,冒号后面的数字就是这个位域所占用的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号后面是几,代表这个变量占几位。

那uint32_t还有意义吗?怎么赋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uint32_t还有意义吗?怎么赋值啊

uint32_t是类型,就是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不过没试过float x:2,感觉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