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搬运机器人配置案例

楼主:
本案例是西门子1200PLC通过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搬运机器人配置案例,所需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耐用通信技术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搬运机器人。

1、配置过程:首先打开西门子博图配置软件,添加PLC具体型号;

2、导入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GSD文件;

3、安装GSD后选择相对应模块;

4、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IP及设备名称(本例名称为PN1设备IP为192.168.20.10);

5、设置发送接收数据长度(可添加更大长度);

6、下载组态到PLC,设置好机器人的IP地址,打开网关配置软件,因为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作为ModbusTCP客户端,所以选择PN2MTC;

7、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Profinet端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和博图组态保持一致);

8、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在ModbusTCP端的IP地址;

9、添加从站设备的IP地址;

10、打开从站的地址手册,设置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读写地址;

11、从图中可知,参数地址区为40000,所以使用功能码为03功能码,寄存器地址从3000开始(因为机器人地址是从1开始,而网关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要进行地址偏移-1的操作),选择03功能码都保持寄存器;

12、填写寄存器地址及读取寄存器个数,如上图所示地址从3000开始连续17个寄存器的数据(03功能码代表40000地址区,故不用写43000);

13、写寄存器同理,写多个寄存器需使用10功能码即写多寄存器。地址从换算后的3101开始的连续7个寄存器;

14、选择10H功能码,填写寄存器地址及数量,下载配置到网关后重新上电即可使用。

网友:
先下载组态到PLC,然后再设置好机器人的IP地址,再次打开网关配置软件,因为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作为ModbusTCP客户端,所以选择PN2M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