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松下1971年的录音机,顺便“修”下电位器

楼主:
这款录音机和索尼那个来路相同,在网上找资料发现竟然是1971年的,半个世纪了。

相信内部设计和做工应该和1975年的索尼不相上下,现在的问题是调节音量的时候噪音特别大,网上查资料说是碳膜电位器的滑动片把碳膜划伤了产生的杂音,可用2B铅笔在碳膜上涂一层,原理就是2B铅笔芯是石墨,碳含量比较多

话不多说,开整!

正面没有螺丝

  底部和背面共4颗螺丝,很容易就打开后盖了。

里面的线也不少,好在都固定住了,没有那么乱。拆掉这四颗螺丝就能把电路板翻转过来,露出电位器。

画圈的胶布已经失去粘性,毕竟50多年了。。。

准备修理它们仨

撬开电位器把碳膜用2B铅笔涂了一遍,大概用了20分钟,就修好了,确切的说是涂好了

把处理好的电位器重新按回去,反正拆开了,一起看看电路板的另一侧吧

 ELNA电容比较显眼,之前更换皮带的时候用表测了几个大号电容,读数和电容上标的几乎相同,之前还怀疑是不是电容有问题才造成的杂音。

这个用铜包起来的是不是锗三极管,看起来发热不小,还需要单独散热。

玻璃封装的二极管,真漂亮

这应该是电源部分

你觉得这款的做工怎么样,和索尼那个比?

好了,装回去试听下维修效果如何?

测试电位器

感觉还可以啊。

这是最后剩下的失去粘性的胶布和一些已经老化了的海绵碎渣渣,还好没多出来几个螺丝

网友A:
这货看起来也像翻新的一样 哈哈哈

网友:
还能用吗

网友:
正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看起来也像翻新的一样 哈哈哈

确实像翻新的,有点过于新了,但凭借多年拧螺丝的经验看,应该是没拆没修过的,第一次换皮带拧后盖螺丝的时候,稍用力能听到清脆的一声,就是那种很多年没拧过的螺丝,才会发出的声音。

网友A:
那个年代复杂的机器里面的布线都是这么乱吗

我一直以为里面的线应该很规整

网友:
国产化产品贡献真大,那时候没有自己的产品进口有多贵。

网友:
看着好有年代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复杂的机器里面的布线都是这么乱吗 我一直以为里面的线应该很规整

拆了几个,都是乱糟糟的

网友:
能保存到现在的这种老古董不多了

网友:
与上台收录机相比,这台录音机虽然年代更为久远,但内外更加干净,几乎无尘,可见日本人的习惯并非个别人才具有。

网友:
你这好玩,拍视频了吗?我拿来剪视频啊

网友B:
感觉线路的布局是不是有些乱,工艺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线路的布局是不是有些乱,工艺还是比较好的。

有个别线超长,有些还用胶布粘上了,不过经历了50多年胶布都没有粘性了。

拆的时候,发现如果线设计的过短,电路板就不能彻底翻过来,可能也是为了日后维修考虑。不像现在,即使有跳线也大都是插拔式的。

网友:
这些电路板都是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