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相关知识点概念笔记

楼主: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

是管理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资源的系统软件,同时也是计算机系统的内核与基石。操作系统需要处理管理与配置内存、决定系统资源供需的优先次序、控制输入与输出设备、操作网络与管理文件系统等基本事务。操作系统也提供一个让用户与系统交互的操作界面。

shell

它是一个程序,可从键盘获取命令并将其提供给操作系统以执行。在过去,它是类似 Unix 的系统上唯一可用的用户界面。如今,除了命令行界面(CLI)外,我们还具有图形用户界面(GUI)。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是一种用户界面,允许用户通过图形图标和音频指示符与电子设备进行交互。

内核模式(kernel mode)

通常也被称为超级模式(supervisor mode),在内核模式下,正在执行的代码具有对底层硬件的完整且不受限制的访问。它可以执行任何 CPU 指令并引用任何内存地址。内核模式通常保留给操作系统的最低级别,最受信任的功能。内核模式下的崩溃是灾难性的;他们将停止整个计算机。超级用户模式是计算机开机时选择的自动模式。

用户模式(user node)

当操作系统运行用户应用程序(例如处理文本编辑器)时,系统处于用户模式。当应用程序请求操作系统的帮助或发生中断或系统调用时,就会发生从用户模式到内核模式的转换。在用户模式下,模式位设置为1。从用户模式切换到内核模式时,它从1更改为0。

计算机架构(computer architecture)

在计算机工程中,计算机体系结构是描述计算机系统功能,组织和实现的一组规则和方法。它主要包括指令集、内存管理、I/O 和总线结构。

SATA(Serial ATA)

串行ATA (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它是一种电脑总线,负责主板和大容量存储设备(如硬盘及光盘驱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主要用于个人电脑。

复用(multiplexing)

也称为共享,在操作系统中主要指示了时间和空间的管理。对资源进行复用时,不同的程序或用户轮流使用它。他们中的第一个开始使用资源,然后再使用另一个,依此类推。

大型机(mainframes)

大型机是一类计算机,通常以其大尺寸,存储量,处理能力和高度的可靠性而著称。它们主要由大型组织用于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关键任务应用程序。

批处理(batch system)

批处理操作系统的用户不直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每个用户都在打孔卡等脱机设备上准备工作,并将其提交给计算机操作员。为了加快处理速度,将具有类似需求的作业一起批处理并成组运行。程序员将程序留给操作员,然后操作员将具有类似要求的程序分批处理。

OS/360

正式称为IBM System / 360操作系统,是由 IBM 为 1964 年发布的其当时新的System/360 大型机开发的已停产的批处理操作系统。

多处理系统(Computer multitasking)

是指计算机同时运行多个程序的能力。多任务的一般方法是运行第一个程序的一段代码,保存工作环境;再运行第二个程序的一段代码,保存环境;……恢复第一个程序的工作环境,执行第一个程序的下一段代码。

分时系统(Time-sharing)

在计算中,分时是通过多程序和多任务同时在许多用户之间共享计算资源的一种系统。

相容分时系统(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

最早的分时操作系统,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中心设计与实作。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是计算机系统资源(尤其是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的按需可用性,而无需用户直接进行主动管理。这个术语通常用于描述 Internet 上可供许多用户使用的数据中心。如今占主导地位的大型云通常具有从中央服务器分布在多个位置的功能。如果与用户的连接相对较近,则可以将其指定为边缘服务器。

UNIX 操作系统

UNIX 操作系统,是一个强大的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支持多种处理器架构,按照操作系统的分类,属于分时操作系统。

UNIX System V

是 UNIX 操作系统的一个分支。

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UNIX 的衍生系统。

POSIX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是 IEEE 为要在各种 UNIX 操作系统上运行软件,而定义API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标准的总称。

MINIX

Minix,是一个迷你版本的类 UNIX 操作系统。

Linux

终于到了大名鼎鼎的 Linux 操作系统了,太强大了,不予以解释了,大家都懂。

DOS (Disk Operating System)

磁盘操作系统(缩写为DOS)是可以使用磁盘存储设备(例如软盘,硬盘驱动器或光盘)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MS-DOS

一个由美国微软公司发展的操作系统,运行在Intel x86个人电脑上。它是DOS操作系统家族中最著名的一个,在Windows 95以前,DOS是IBM PC及兼容机中的最基本配备,而MS-DOS则是个人电脑中最普遍使用的DOS操作系统。

MacOS X

macOS 是苹果公司推出的基于图形用户界面操作系统,为 Macintosh 的主操作系统。

Windows NT(Windows New Technology)

是美国微软公司 1993 年推出的纯 32 位操作系统核心。

网友:
Windows NT(Windows New Technology) 现在还有人用NT吗?

网友:
  1. 嵌入式系统的构成:嵌入式系统主要由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时钟和中断等基本组成部分构成。

  2. 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处理器是特别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一种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其主要特点是尺寸小、功耗低、集成度高,可以直接嵌入到目标系统中。

  3. 嵌入式系统的软件设计:嵌入式软件设计需要根据硬件的特性和应用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编程语言,并进行裁剪和优化。

  4. 嵌入式系统的存储器:嵌入式系统通常需要存储大量的程序代码和数据,因此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内存,如闪存、EEPROM、RAM等。

  5. 嵌入式系统的输入输出接口:嵌入式系统需要通过各种输入输出接口来与外部设备交互,最常见的接口有串行口、并行口、USB、以太网等。

  6. 嵌入式系统的中断:中断是嵌入式系统实现异步事件处理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7. 嵌入式系统的调试和测试:嵌入式系统的调试和测试主要包括仿真模拟、硬件调试和软件测试等多种方式。

  8.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领域:嵌入式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和机器设备,如智能手机、汽车电子、家庭电器、医疗设备、安防监控等。

网友:
嵌入式编程需要的知识点总结的很到位,这样便有一个学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