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桥整流电路,三相电380V交流输入

楼主:
那么整流桥中二极管反向截止时,截止电压就是380V吗?我记得是线电压的最大值。

网友:
当二极管反向截止时,整流桥的截止电压不是线电压的最大值,而是会受到逆变电容器的影响而稍低于此值。

网友:
三相电380V交流输入,线电压380,三相输出峰值应该1.414*380=537

网友:
要乘以根号2=1.42倍
峰值非有效值

网友: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怎么计算,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就怎么计算,计算方法是完全相同的。